MIPS可以直接衡量处理器做图像识别算法的速度吗?

楼主(2012-05-30):
(因为图像识别算法是C++,所以嵌入nios在fpga)我在官方数据查到nios2软核在290MHZ最高频率下可以有340MIPS性能(最佳器件),dsp DM642以其在600MHz时钟下运算速度可高达每秒4800MIPS,两者处理图像算法的速度好像不在一个等级上,用nios做图像识别是不是很不靠谱?

网友A:
NIOS当然不靠谱了,速度慢的要死
你要用最好的器件跑NIOS做图像识别那真的是暴殄天物了
你应该直接用FPGA的DSP块和逻辑资源并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