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请拿稳你的帽子 :)

楼主(2012-05-30):
看看如下代码,结果是不是会令你大跌眼镜,你能知道为什么吗?
void main(void)
{
int n,i;
int a[3];

for(i=0;i<3;i++){
  a[i] = i;
}
for(i=0;i<3;i++) {
   n = a[i];
}
for(i=0;i<3;i++)  {
   n = i[a];}
}

网友A:
帽子落脱勒,哈哈

网友B:
输入输出都没有,目的也没有,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程序都不是,谈什么结果。

网友B:
码农语言表达能力都退化了

网友C:
居然能编译,还能运行,长见识了!
------------------------------------
a[i] = i[a] = *(a+i)

网友D:
n = i[a]     这句不报错?

网友E:
居然能编译,还能运行,长见识了!
:handshake

网友F:
什么编译器,报错能力这么弱啊?

楼主:
如果不知道 i[a] 为什么不报错,那就是没有理解 数组跟指针的关系
如果没有理解指针,那就是没有弄懂C语言,这就是此题的目的 :)

网友G:
基本上,我觉得所有i[j]之类的东西都可以当指针处理~

网友H:
回复 楼主:
烦请你详细解释下

楼主:
还有很多细节问题,请参考 C和指针 或者 C专家编程 或者 C陷阱与缺陷

网友I:
第一次看到这样滴,能通过就神了,惊奇了

网友J:
嘿嘿,a[i]和i[a]在编译器来说是一个事情,都是通过指针来处理的,只不过,我们不用而已,并且可读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