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积分不够! ”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30):
(无正文)

网友A:
下载分和论坛里的分是不一个概念的,
下载分是要先上传才有分的 你要什么资料 提供资料 可以帮你下

楼主:
明白了。
“...lis35de应用单片机程序,利用51单片机采集lis35de的数据并传给串口,设计lis35de的控制字...”
http://dl.21ic.com/download/code/wang-pro-1-rar-ic-21462.html

楼主:
漏了:c118124@sina.com

谢谢

网友B:
wang-pro-1.rar 就是下面东东

ORG 0000H
MOV SP,#05FH
LJMP MAIN0
CTRL_REG1 EQU 20H
CTRL_REG2 EQU 21H
CTRL_REG3 EQU 22H
STATUS_REG EQU 27H
OUTX EQU 29H
OUTY EQU 2BH
OUTZ EQU 2DH
FF_WU_CFG_1 EQU 30H
FF_WU_SRC_1 EQU 31H
FF_WU_THS_1 EQU 32H
FF_WU_DURATION_1 EQU 33H

SADW EQU 3AH
SADR EQU 3BH
SDA EQU P1.3
SCL EQU P1.2

ORG 0030H
MAIN0:  MOV TMOD,#20H
MOV TH1,#0FDH
MOV TL1,#0FDH  ;T1计数器时间值 9600HZ
SETB TR1
MOV SCON,#40H  ;工作于方式2
MOV PCON,#00000000B ;波特率不加倍

CLR EA   ;关中断

MAIN1: LCALL STA         ;写CTRL_REG1控制字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MAIN1
WREG1:  MOV A,#CTRL_REG1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REG1
WDAT1:  MOV A,#11000111B ;c7H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DAT1
        LCALL STOP
MAIN2:  LCALL STA         ;写CTRL_REG2控制字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MAIN2
WREG2:  MOV A,#CTRL_REG2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REG2
WDAT2:  MOV A,#10000000B ;80H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DAT2
        LCALL STOP
/*
MAIN3:  LCALL STA         ;写CTRL_REG3控制字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MAIN3
WREG3:  MOV A,#CTRL_REG3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REG3
WDAT3:  MOV A,#11011100B ;DCH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DAT3
        LCALL STOP
MAIN4:  LCALL STA         ;写FF_WU_CFG_1控制字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MAIN4
WREG4:  MOV A,#FF_WU_CFG_1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REG4
WDAT4:  MOV A,#01111111B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DAT4
        LCALL STOP

MAIN5:  LCALL STA         ;写FF_WU_THS_1控制字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MAIN5
WREG5:  MOV A,#FF_WU_THS_1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REG5
WDAT5:  MOV A,#00000011B ;具体数据待定???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DAT5
        LCALL STOP

*/

;]]]]]]]]]]]]]]]]]]]]]]]]]]]]]]]]]]]]]]]]]]]]]]]]]]]]]]]]]]]]]]]]]]]]]]]]]]]]]]]]]]]]]]]]]]]]]]]]]]]]]]]
;MOV A,#55H
RSTATU:

; MOV SBUF,A  ;将上个循环的z轴数据传给电脑
; JNB TI,$  ;z轴数据是否传完,传完传x轴给电脑
; CLR TI

MOV A,#55H
MOV SBUF,A
RSTAA: LCALL STA  ;读STATUS_REG的状态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TAA
WSUB1:  MOV A,#STATUS_REG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SUB1

RSAT: LCALL STA
MOV A,#SADR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AT
LCALL RDB
LCALL MNACK
LCALL STOP

MOV A,R6
ANL A,#00001111B  ;???
    ;检验STATUS_REG状态是否符合要求
CJNE A,#00001111B,RSTAA

/*
RSRC1:  LCALL STA  ;读FF_WU_SRC_1的状态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RC1
WSUB2:  MOV A,#FF_WU_SRC_1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SUB2

RSAT2: LCALL STA
MOV A,#SADR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AT2
LCALL RDB
LCALL MNACK
LCALL STOP

    ;检验FF_WU_SRC_1的状态是否符合要求
CJNE R6,#00000000B,RSRC1

*/

REDX:   LCALL STA  ;读OUTX的状态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EDX
WSUB3:  MOV A,#OUTX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SUB3

RSAT3: LCALL STA
MOV A,#SADR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AT3
LCALL RDB
LCALL MNACK
LCALL STOP

JNB TI,$  ;开始信号是否传完,传完传x轴给电脑
CLR TI

; MOV A,#01H
MOV SBUF,A

REDY:   LCALL STA  ;读OUTY的状态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EDY
WSUB4:  MOV A,#OUTY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SUB4

RSAT4: LCALL STA
MOV A,#SADR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AT4
LCALL RDB
LCALL MNACK
LCALL STOP

JNB TI,$  ;x轴数据是否传完,传完传y轴数据给电脑
CLR TI
; MOV A,#02H

MOV SBUF,A

REDZ:   LCALL STA  ;读OUTZ的状态
        MOV A,#SADW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EDZ
WSUB5:  MOV A,#OUTZ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WSUB5

RSAT5: LCALL STA
MOV A,#SADR
LCALL WRB
LCALL CACK
JB F0,RSAT5
LCALL RDB
LCALL MNACK
LCALL STOP
  JNB TI,$  ;y轴数据是否传完,传完传z轴
CLR TI
MOV SBUF,A
JNB TI,$  ;z轴数据是否传完
CLR TI

; MOV A,#03H
LJMP RSTATU

;]]]]]]]]]]]]]]]]]]]]]]]]]]]]]]]]]]]]]]]]]]]]]]]]]]]]]]]]]]]]]]]]]]]]]]]]]]]]]]]]]]]]]]]]]]]]]]]]]]]]]]]]]]]]

STA: SETB SDA  ;产生起始信号
SETB SCL
NOP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CLR SCL
RET
STOP: CLR SDA   ;产生停止信号
SETB SCL
NOP
NOP
SETB SDA
NOP
NOP
NOP
CLR SCL
RET
MACK: CLR SDA   ;发送应答位ACK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SETB SDA
RET
MNACK: SETB SDA  ;发送非应答位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CLR SDA
RET
CACK: SETB SDA  ;应答位检查子程序
SETB SCL
NOP
MOV C,SDA
MOV F0,C
CLR SCL
NOP
RET
WRB: MOV R7,#8  ;字节数据发送子程序
WLP: RLC A
JC WR1
CLR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DJNZ R7,WLP
RET
WR1: SETB SDA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CLR SDA
DJNZ R7,WLP
RET
RDB: MOV R7,#8  ;字节数据接收子程序
RLP: SETB SDA
SETB SCL
MOV C,SDA
MOV A,R6
RLC A
MOV R6,A
CLR SCL
DJNZ R7,RLP
RET

END

网友C(2013-07-27):
h#t#t#p: dl.21ic.com/download/code/push_box_game_at89s51p62256p12864lcd-rar-ic-44279.html 经典的推箱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