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微信号放大

楼主(2012-05-30):
5mV左右,频率在200M到300MHz,进行放大,不要求太严格,只要稍稍放大,能够检测到就可以。请教,用什么办法。信号放大后进入比较器。

用于列车电视电路,有两路输入,其中一路优先选择。5.6mV相当于75dBuV,检测到75dBuV后,放大进行判断。

有没有做列车电视放大器的,给些建议,多谢!

网友A:
由于是弱信号,可能我们需要明确信号源的特性,即信号源是偏容性,还是感性,这样更有利于后续的信号处理及分析;其次,对于5mV信号,应该选择精密运放,其次应该选择宽带运放,您可以通过www.ti.com->产品->运放->精密运放/宽带,然后可以对其条件进行选择来获得满足你要求的芯片。
至于具体设计可以参看datasheet上的参考电路。

网友B:
电压很低  建议使用低功耗运放,频率200M到300M  建议选用宽频带的运放,因为是列车上用的,还需考虑信号稳定性,抗干扰能力等等,一点小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