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stmf100x系列是不是停产了?

楼主(2012-05-30):
stmf100x系列是不是停产了?在keil的列表里没有这个系列的,JFlashArm里也没有目前我用它应该用哪种Flash编程算法?

网友A:
没有啊,STM32F100xx这个系列我们还在出货呢。

用在keil中选STM32F101xx应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嗯,目录估计也就这个系列便宜了

网友B:
KEIL不生产STM32F100x,LZ应该到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的网站上去看看。

网友C:
这个稳定供货呀,KEIL没有这个列表的原因是你的KEIL版本太低了.或者用的不是KEIL FOR ARM

楼主:
不能吧,我用的keil for arm4.20

网友D:
这个产品投产还没有多长时间,一个产品至少十年,不然谁敢用啊?

网友D:
此产品的生命力在于12位的DA。

网友E:
那么火的型号,怎么可能停产

ST不想在中国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