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4602cae

楼主(2012-05-30):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4):
当然是不带程序的啊,我介绍一下这个芯片吧!MAX4603是四路模拟开关,其最大的在线电阻低至2.5Ω的特点。每次转换的操作都是通过线对线地操作模拟信号。最大关断漏电流只有2.5nA(在TA =+85°C)。这些模拟开关是在低失真应用的理想选择,是机械式继电器自动测试设备或所需的电流开关应用的首选解决方案。他们有低功耗的要求,需要更少的电路板空间,并比机械继电器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