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溢出求助,const是放在哪里的?

楼主:
楼主新手,使用msp430F5418时遇到一个const溢出的问题,向大牛求助

程序如下:

if(lcd_timeout_lock == 0)
    {
       switch(lcd_layout_index)
        {
         case 0:                /*clear screen*/
         halLcdClear();
         break;
         case 1:                /*先画标题*/                                      echoZHString(LAYOUT_MENU_TITLE_X,LAYOUT_MENU_TITLE_Y,gScreen.title);
         break;
         case 2:
//这里打印输出2个字时,IAR编译可以通过,多于2个字就会出现溢出
          echoZHString(1,2,"确认");   //液晶显示
           break;
           default:
                                        mlib_task_FreeTask(TASK_ID_FLUSH_MSCREEN);
                                        pro_task_mutex_set(TASK_ID_FLUSH_MSCREEN, 0);
             break;
              }
              lcd_layout_index++;
              }
正常情况下编译:

(单个.c文件的程序大小)

   IAR C/C++ Compiler V5.10.1.20144/W32, Evaluation edition for MSP430
   Copyright 1996-2010 IAR Systems AB.

4 374 bytes of CODE  memory
1 375 bytes of CONST memory
   243 bytes of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总程序大小:
     IAR Universal Linker V4.61T/W32
     Copyright (C) 1987-2010 IAR Systems AB.

37 188 bytes of CODE  memory (+ 342 absolute )
12 501 bytes of DATA  memory (+ 132 absolute )
  4 696 bytes of CONST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Total number of errors: 0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编译出错情况下:

单个.C文件

   IAR C/C++ Compiler V5.10.1.20144/W32, Evaluation edition for MSP430
   Copyright 1996-2010 IAR Systems AB.

4 374 bytes of CODE  memory
1 376 bytes of CONST memory  //只在这里多了1个byte
   243 bytes of DATA  memory

Errors: none
Warnings: none

出错记录:

     IAR Universal Linker V4.61T/W32
     Copyright (C) 1987-2010 IAR Systems AB.
Error[e18]: Range error,
Number out of range. Valid range is -32768 (-0x8000) to 65535 (0xFFFF).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oose W. Oler\桌面\TDC_v2.0\V1.0\cstartup.s43, Line: 159
Source:         MOV     #SFB COD
  Where $ = ?cstart_init_copy_ramfunc + 0x6  [0x5D6E]
            in module "?cstar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oose W. Oler\桌面TDC_v2.0\Debug\Obj\
cstartup.r43),
            offset 0x6 in segment part 12, segment CSTART
  What: 0 + SFB(CODE_ID) [0x100FE]
  Allowed range: 0xFFFF8000 - 0xFFFF
  Operand: #no label found# [0x100fe]
           in module ?cstart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oose W. Oler\桌面TDC_v2.0\Debug\Obj\
cstartup.r43),
           Offset 0x0 in segment part 6, segment CODE_ID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0

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2012-05-30):
下图是IAR EW8051的设置,430应该也有设置见右下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问题已解决,改个大小就行了!

楼主:
const和code一起是存放在flash中的,IAR中设置为SMALL时,会限制他们的大小,就会导致溢出

我现在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