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尺寸的LCD(不开背光)和OLED哪个功耗低?

楼主(2012-05-30):
最近做手持仪表需要一个LCD 最好是240*120的 点大小<=0.25,12864的也行,主要是要求低功耗,不太清楚一般的LCD功耗都多大? 正常显示的时候能不能在500uA以下?最好有睡眠模式(小于10uA)。

之前找了不少  最大值都是在2到3mA,太大了,要白底黑字的,蓝底白字的不考虑。

另外如标题所说,12864或240120的OLED功耗有多少?比LCD低吗?能在微安级吗?最低能到多少?没用过OLED,顺便问问。

网友A:
当然是LCD拉.OLED是主动发光器件,128X64屏100%点亮30mA左右,50%点亮20mA左右,笔划少,字数少,耗电也小,500uA有可能实现,那得黑多亮少,有睡眠模式,到不了10uA,除非12V,3V供电都关断.
不过LCD加了背光,就不及OLED了.

网友B:
LCD要做到那么低的功耗也不太可能,毕竟LCD本身应该是耗电量极少的,但是控制芯片要耗电呀..
OLED比不开背光的LED肯定要更耗电,LCD主要功耗还是在背光上

网友C:
电子表的LCD耗电很少,由此感觉LCD 耗电少,不知对错?

网友B:
电子表的LCD耗电很少,由此感觉LCD 耗电少,不知对错?
引用 网友C:

实际是对的..这理论就不对了..不能说它耗电少就是耗电更少..

网友D(2019-05-17):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LCD拉.OLED是主动发光器件,128X64屏100%点亮30mA左右,50%点亮20mA左右,笔划少,字数少,耗电也小,500uA ...

手册里面没有提到功耗啊

网友E:
传统LCD不开背光,功耗是非常低的,想象一下,笔划液晶手表你就能明白。
至于OLED,笔划发光,除非你一个像素都不亮,理论上功耗肯定超过不开背光的LCD。
至于开启标准背光的情况下,这就得好好比较一下了,传统LED背光基本上就是最大差不多唯一的功耗了,而OLED功耗和点亮的像素多少、亮度多少直接相关。部分情况LCD+背光胜出,部分情况OLED胜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手册里面没有提到功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