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请教2

楼主(2012-05-30):
现在完成了编译环境的搭建,可是,怎么向PC\104中copy编译好的程序?
我已经通过超级终端将电脑和PC\104连接了起来,可是用超级终端发文件的时候,总是超时。希望用过的前辈们站出来,指条明路啊。

网友A:
仔细看你手头拥有的PC104的用户手册.若只有一块赤膊板子的话,就去配扩展槽板.

楼主:
用户手册上我详细的看了,没有给出来。t叔的书收了,我看看。

楼主:
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结果啊。.......
我在看看吧,PC/104用的人很少了啊。

网友A:
一般连扩展槽板一起买,这样就相当于组装了一台小PC机,插个硬盘卡,就有硬盘了,插个软卡,可拖软盘,还有U盘,CF卡等扩展设备可供使用,这样开发就方便多了,做成产品后,把用不着的东西全部拉掉,以节约成本.
8几年时是用整台PC机来充当工控机的,很多资源是浪费的,不过在开发阶段是必需的.

楼主:
确实,我现在就是将PC\104连接了键盘,对其BIOS配置,连接了超级终端,现在就是想将电脑上的程序,下载到PC\104上,可是好多资料根本就不提供这方面的流程,我也尝试用U盘将文件拷过来,在BIOS上可检测到U盘设备,可是在DOS下无法进行复制,用DIR也只是一个C盘。我想知道怎么将文件拷贝到PC/104中。
实在不行明天我就给他们公司打电话,要求技术支持。

网友B:
DOS那年代好像还没有U盘这玩意,所以,DOS下面应该没有U盘的驱动,因此,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用U盘。
如果你的PC104主板比较新,可以先把U盘做成启动盘,然后用U盘启动机器,这时,U盘就会变成C盘,而原来的C盘变D盘。
为什么这时候却能用?因为那是用的是BIOS的驱动,DOS看到的,已经是BIOS虚拟出来的USB硬盘了。
制作可启的U盘的工具很多,也很傻瓜的,你百度一下一大堆。一看就懂,做完以后,你可以先在你的PC上测试一下,OK了,再到PC104上用。

网友B:
你可以用Flashboot这个工具制作,很方便,点两个就可以生成。呵呵。

网友B:
此外,看看你PC104的Dos是否有Ftp命令,如果安装是的DOS6.22完整版本,应该是有这个命令的,你可以试着输一下ftp命令,如果有的话,可以FTP进行网络文件的传输。
呵呵,想想,我也是从DOS过来的人了。挺怀恋的。还用过5.25英寸的软盘,真的”软”盘,呵呵,360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答的很好啊,也可以直接插U盘读取,联系了厂家,发现必须为2G或者2G以下的U盘才可以使用。我用了个8G的折腾了一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