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AD629)

楼主(2012-05-30):
这个电路用来对需要测量的电压信号做衰减。但是对OP177的作用搞不清楚。估计是调整零极点的。实际搭建该电路,测试发现震荡现象。直接连接示波器的1K输出作为输入信号。表现为测量AD629的PIN6,是一个273K的正弦波。幅值在2.6V左右。量最后输出,输出有一个70mv幅值的上述频率的正弦叠加在衰减19倍后的上面的1K输入信号上了。也就是说在理论的19倍衰减信号输出上叠加了这个70mv左右273K的正弦信号。
     我的电路是面包板搭建的。请问有什么地方能改进吗?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参照上图,OP117的作用是输出滤波,显然在您的应用中并没有达到滤波的作用,请注意电容C1,C1的这个位置导致传递函数中出现了一个零点,最终使带宽增大。参照表格种的数据的话应该不会有237k的正弦信号出现的,此图转自AD629的datasheet。
希望对您有帮助。

楼主:
谢谢指点。不过还是有不同之处啊。我提供的电路实现了很大比例衰减。而上述的没有衰减啊。我测试了,如果不衰减,输出波形确实是对的。没有异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建议您可以试一下在AD629之间直接插入上述电路试一下,R1接AD629的6脚,Vout接AD629的5脚。这样OP177就可以作为我们需要的滤波电路。

网友B(2012-10-03):
非常巧妙的电路。关键就在于这个反馈op177上。
若是没有这反馈部分,无论ad629 的pin5是接地或者悬空,输出pin6都等于输入信号,ad629的v+/V-都为零,完全不能用于衰减;但是有了op177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它能为v+提供一个浮动的电压,这个电压一方面使v-接近v+,也会使pin6上的电压通过op177调整v+自身;因此op177的第一个功能是提供ad629一个合适的偏值电压;
另外简单计算,vout = Vin/19 + Vpin6/19;  Vpin6 = -Vout*R1*C1*S, dc情况下,vpin6 = 0
至于电路有不稳定现象,可能反馈op177出现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也可能和面包板有关,也许可以尝试op177的pin6串联个几十欧姆的小电阻。

先标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