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分享:深层解析D类放大器

楼主(2012-05-30):
深层解析D类放大器

网友A(2013-03-24):
谢谢了   好资料  呵呵    D类放大器   这一些用的不是很多   有空需要好好补充一下这一方面的资料   谢谢了   呵呵

网友B:
什么是D类放大器—工作原理
D类放大器本质上属于一类开关功率放大器或PWM功率放大器。目前有很多种功率放大器,本文主要介绍以下几类功率放大器:
A 类-------A类放大器在整个周期内都处在导通状态,换言之,总有偏置电流流过输出器件。这种结构的失真最小,基本是线形的,但效率也最低,约为20%。这种设计很典型,不需要高/低端输出器件补偿。
非常不错的资料,帮楼主顶顶。

网友C:
D类放大器, 应用日益普及, 该推荐大家了解了解

网友D:
D类放大器的设计资料的很好的,谢谢楼主的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