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串口通讯遇到了个问题,头疼,咋整

楼主(2012-05-30):
(图片)

楼主:
第二个图是从CPU发出来的信号连接到光耦的一端
第一个图是从光耦的另一端发出来的信号。这个信号本应该传到一个MCU上。但应该是没有传上去。因为没有响应。我现在怀疑是因为第一个图的信号质量问题造成的。
咋办呢?

网友A:
你把图贴上来看,有点象光耦LED端电流不够大引起的.可能CPU输出需要用3极管放大后再连到LED.

网友B:
原理图和参数标清楚传上来看看

网友C:
试试把波特率设为2400看看还有没有这现象

网友D:
估计是光耦二极管端驱动电流不足,查一下光耦的资料看看

网友E:
有图才能解决问题。先看原理图吧。

楼主:
原理图上来了

楼主:
我的图是测得U2两端的信号
U2右手侧是接的一个中继路由小模块,具体那个参数我不清楚,刚拿过来用。
我试了好多方法就是没有试验二极管侧的电阻。当时就没想起来这个光耦驱动的问题。因为同样的这个电路参数带动485电路没有问题的。也没多想。看着那个图就像是将CPU输出的信号积分了一样。
我还以为我的信号地不够好,使劲将信号地折腾了一番呵呵。。还是不行。
后来觉得是不是R4电阻太大了,换了几个几百欧的电阻还是不管用。

楼主:
先谢过各位了呵呵。。明天过去继续折腾尝试。

网友F:
第一个图的信号不但差,而且和第二个图完全对不上的。呵呵。

网友G:
光偶通信时的输出波形失真,基本上有三点决定:
1)驱动电流合适不合适,偏大偏小都会影响输出波形;
2)集电极上拉电阻匹配不匹配,偏大偏小都会影响输出波形;
3)光偶器件本身速度等级。拖拉机是开不过100码的。

前二个是由电路外围参数决定,后一个由芯片性能决定。

楼主:
TINNAL,那两个图不是同步的。

网友H:
从图1中来看不论导通还是关断都有可观的延时……
我查2501的典型延时只有3、5啊。理论上不至于是这么个波形。而且理论参数都符合工作状况。
你用的光耦是2501吗?另外怀疑你那个模块接收端的输入阻抗有问题,你把DCE_RXD挑开,看看只有1k上拉到5V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I:
回楼主,你那个R4小了容易出问题,表现是不能拉到低,同意14楼的观点,你借入的那个模块输入阻抗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并联了个电容,这样就可以解释你的波形问题了。

网友F:
你把同一个信号的光耦两侧的信号量出来,这才有意义一点。收发都量的话就是4个图。
同时,从你每二个图看来,你的波特率为8Kbps左右。如果是才用2501这个慢速光耦,确实有问题。要不你把波特率降下来,要不你把光耦换成高速的。但高速光耦是比较贵的。

光耦的参数参计算是有理论可寻的,而并非只能靠经验,而且靠经验很容易出现产品实验室OK的,拿到现场和客户那就不OK的很多头疼问题。这个给你一份我认为很好、好通俗易懂的**。他们光耦类比成三极管,把电流传输比(CRT)类比成B值,用三极管的理论算光耦。呵呵,真的很好。

网友J:
还在用光耦做隔离啊,试试这种数字隔离器件吧

网友K:
17楼正解,但我用PC817,可以跑到19200的速度了。注意光耦的CRT还要考虑,前后芯片的 电平识别。如果还要最求速度的话,就在推三极管。

网友L:
对比两幅图,我认为是光耦的问题。这个型号没有用过,参数不了解。假设参数匹配,要考虑是不是次品,建议更换一片试试。
看起来不像是led驱动不足。根据原理图看,如果只是单单的驱动不足,下降沿会不好,但是上升沿应该合适。
你的两个边沿都不好,所以最大的可能就光耦有问题。
我在485通讯中常用 6N137 。

楼主:
同志们看这个

楼主:
这是我刚调的,U2两边都用751,波形看着挺好的了,用逻辑分析仪看数据也是正确的,可是那边模块不给力呀,发不出数据来。
但这个模块在别人的板子上就可以。头疼,咋整

楼主:
就是模块还是没收到数据一样,真是无语了
2501光耦9600我们也试过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E:
接收端102可能太小
为啥呢
因为,3,3V的电压,本身光耦这端的LED可能就要吃掉2V左右压降,也就是,才4mA;
而ctr才多少?
接收端需要5mA
再加上如果你是单片机的口线直接驱动光耦
或者不能给出4mA的电流
所以
1、加大接收端的上拉电阻到5K、10K,看波形
2、或者在单片机发射端和光耦之间加一级驱动,如7407、244这样的芯片
综合看看波形
另外再降低波特率,如1200bps,看看能否正常收到数据

---------------------------
当然,为了保证发射接收端都能正确收到数据,可以去掉光耦直接短接看看,注意一下;3.3/5V之间的电平匹配。先保证两端的发射接收程序正确。

网友F:
出来的波形很好,现在问题就不在光耦上了。我搞不清楚你“那边的模块”是什么意思,你是用两个相同的模块对收,还是什么? 这个波形对端能正确收到吗?
“可是那边模块不给力呀,发不出数据来。”,那边的模块发出来的信号,在这边的波形有图吗?
能不能把关系给我搞清楚一点。有点晕。

网友M:
还在用光耦做隔离啊,试试这种数字隔离器件吧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我这边也用这个,不过电流有点大,100MA

楼主:
TINNAL,
是模块和CPU通信,现在CPU端将数据已经发到模块的接收端了。但是模块的发射端没有发出数据。

楼主:
HQ_Y,你那个接受端的102是指的哪个?被你说糊涂了,现在脑子已经短路了呵呵

网友F:
模块是你们做的吗?能知道他是否正确收到数据吗,这这种情况可能性比较多也。
1. 模块是TTL电平的还是RS232?
2.你发的命令如果模块收到的话,模块的确会相应?
3.模块是没发出数据,还是模块那边已经发出来的,经过你的接收光耦后,单片机收不到而已(因为你只贴了了单片机发送侧的波形)?

网友G:
同志们看这个

怎么看光偶输出波形已经非常好了。
难道是程序原因? 还是MCU不给力? 光偶后加一级施密特整形试试。

网友N:
学习,学习!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L:
许 先暂停下,不急这一时。站起来走走,清醒头脑,梳理下思路。
然后回来分段排查。用些其他的设备,分段接入,保证每个部件都是好的,再去统调。
先放弃现有软件,使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保证硬件传输正常后,再开软件。

楼主:
现在我感觉还不是接收的问题,
发射过来的数据是没问题的。但好像模块就是不识别,不然如果它收到数据了,那么在U1的2引脚就应该有数据才对呀。

网友O:
把你的光耦输出负载,这里是R4加大一点,本人实验过,具体原理是:光耦输出也是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当负载小电流大的时候,内部三极管会有一个相对较长的放大区域,也就会使波形畸变。输出驱动的负载阻抗要尽量的大,那么,光敏管很快就进入饱和或截止状态,不至于引起波形的严重畸变,本人曾经驱动输入0.5MA,输出负载68K+运放阻抗转换,能轻松到36K。用的普通817光耦

楼主:
我刚才也发了一个波形很好的图,可是就是不识别这个信号呀。

网友E:
回复 楼主:
说的是光耦接收端的上拉电阻102,也就是R1和R4.
102表示为1K阻值
应该是不能完全饱和导通的。会导致接收端波形畸变,甚至没有输出。
当然具体波形如何看示波器。
把接受和发射波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P:
从输出低电平的幅度看,应该是饱和了,波形还不错。

楼主:
同志们,捷报来了
太过分了,软件人员没有把CPU控制模块的外部复位引脚拉高。导致模块的复位一直是低电平,所以才有信号过去,不能通信。
哎、害的我中午都没休息。
我挺郁闷的,软件人员真的对硬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人微言轻,还不信我的呵呵。。非要我把模块的复位端直接拉高。我无话。后来找来个他能信得过的。**我的说法,采取别的方法验证才算说服。
不过也有收获。算是塞翁失马吧。
再次感谢各位的鼎力帮忙。非常感谢。让我很是感动呵呵。。有你们在,我还怕啥呢呵呵

网友Q:
自己写测试程序,不给软件人员说话的机会!

楼主:
呵呵呵呵。。。我就是不喜欢写程序,看见代码就烦呵呵
还要跟大家说一下,以上所用的参数都可以通信。大家的猜测可以再推敲一下。

楼主:
因为我之前写过几个花拳绣腿的程序,所以对软件还有了解,还不至于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呵呵。。

网友F:
41# 许世霞 呵呵,我也是个写软件的。你们公司的那位小伙真不像话,拉出去,揍一顿。;P

楼主:
他要是我老公,我早就拉出去揍一顿了哈哈。。。
我不喜欢这样的,大家都在摸索,没必要装自己很懂呵呵。。。

网友J:
你应该自己用PC串口软件试下的,能发送能接收就说明你的板子没问题,直接扔给软件,让他自己找原因
PC串口不方便的画,自己做个单片机demo板,只要通讯正常就OK

网友D:
呵呵,恭喜楼主,我前几天用一块3.3v电压的DS3231连接5V供电的STC89C52,两条数据线都用了1K的电阻“隔离”,居然也行

网友R:
通信用的要用高速光耦,普通光耦速度太慢

网友S(2012-07-07):
817能到那速度?,,我们都用6N137

网友T:
这几天我在调试485与232复用问题  232能出来  485出不来  后来调试才发现是阻抗匹配问题  你试着加大电阻或减小电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