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帮俺解释下啊

楼主(2012-05-30):
光耦合器(optical coupler,英文缩写为OC)亦称光电隔离器,简称光耦。光耦合器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它对输入、输出电信号有良好的隔离作用,所以,它在各种电路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目前它已成为种类最多、用途最广的光电器件之一。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光的发射、光的接收及信号放大。输入的电信号驱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发出一定波长的光,被光探测器接收而产生光电流,再经过进一步放大后输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转换,从而起到输入、输出、隔离的作用。由于光耦合器输入输出间互相隔离,电信号传输具有单向性等特点,因而具有良好的电绝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又由于光耦合器的输入端属于电流型工作的低阻元件,因而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能力所以,它在长线传输信息中作为终端隔离元件可以大大提高信噪比。在计算机数字通信及实时控制中作为信号隔离的接口器件,可以大大增加计算机工作的可靠性。

我想知道为什么说电流型低阻抗元件,就具有很强的共模抑制比啊。
这个意思是说因为噪声属于高阻抗源,当负载为低阻抗时,就不容易受到干扰吗?请哪位大侠帮解释下呗。谢谢了

楼主:
哪位帮解释下啊,谢谢了。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简单说就是电流型器件要有足够的能量才能驱动,共模干扰信号一般是电压信号,能量很小。

网友B: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你分析一下:
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发光强度只跟接在光耦发光二极管上两跟线的压差相关,因此,可以认为发光二极管只会受差模电压控制。而且,因为光耦的存在,光耦的两端就不共地。因此,信号线的共模电压(两根信号线对被保护的信号地之间那部分相同的电压),也没有办法通过光耦。此时,光耦就相当于一个差分放大器。
因此,除了,因为内阻低,把高阻的共模干扰消耗掉以外。对低阻的共模信号出是有很强的隔离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DONGXU的回复和解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Tinnal的回复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