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2012-05-30):
int init_dev()
{
phy_obj = (struct physical_interface*) malloc(sizeof(struct physical_interface));
register_phy_obj(phy_obj);
phy_obj->g_init_phy_layer(); ??????
}

//phy_obj为
struct physical_interface
{
init_phy_layer g_init_phy_layer; //typedef void (*init_phy_layer)();
}
struct physical_interface * phy_obj;

//register_phy_obj为
void register_phy_obj(struct physical_interface * phy_obj)
{
phy_obj->g_init_phy_layer = init_phy_dev;
}

请问“”??????”“那一句什么意思????

网友A:
使用了一个函数指针init_phy_dev;逻辑就是调用init_phy_dev函数。

网友B:
register_phy_obj(phy_obj);
这句意思是注册,
其实就是给phy_obj里面的成员g_init_phy_layer赋值init_phy_dev 。就是地址给他

phy_obj->g_init_phy_layer(); ??????

那上面这句话就是调用了。

回调函数的使用方法就是这样。
地址加(参数)
你参数为空。所以就长这样了
phy_obj->g_init_phy_layer()

网友C:
就是指针调用它的成员函数阿。。。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