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请教

楼主(2012-05-30):
我想在STM32的FSMC总线上外接2个SRAM,想问下能否在这2个SRAM间采用DMA的方式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A:
可以,SRAM分在不同的BANK,用DMA2

网友B:
FSMC总线在 STM32 里按照 RAM 空间处理,属于 MEMORY, 想必一定支持 DMA 处理的支持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
有的stm32片子不支持fsmc,比如stm32f107

楼主:
这个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