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ds18b20温度测试程序

楼主(2012-05-30):
请问高手,我用ATMEGA64测试DS18b20,初始化的时候为什么读出状态时08?正确应该是0,是不是延时的问题,我用的8MHZ晶振,而GCC得US延时函数给的时间是1MHZ,我在此基础上剩8去算延时时间的,请问这样是否正确?高人指点!

程序如下:
INT8 init_18b20()
{
  INT8 status;
  DQ_DR1();
  DQ0();
  _delay_us(500*8);
   DQ1();
  DQ_DR0();
  _delay_us(50*8);
  status=RD_DQ_VAL() ;
  _delay_us(250*16);
    DQ1();
  return status;
}

网友A:
你调用延时函数也要用时间呀

网友B:
把MAXIM的程序COPY下就OK了,最多调整一下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