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构成的前置放大+低通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2-05-30):
我不知道怎么调这个电路了 原意是 前置放大后 低通滤波出20-20KHZ的信号 给A/D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 放大倍数不够,加大R8后输出信号失真严重 望大虾赐教

网友A:
1.滤波器放大倍数不能大于3
2.滤波器电路不对
3.放大倍数不够用第一级放大

楼主:
我知道滤波电路RC不对 但对上了频响也不对啊 而且我不知道这样的前置放大对不对

网友B:
3# panchaoran 首先,我不知道你的信号时什么类型的信号,导致你的信号源会接在R2两端,以及运放的3脚接到R1,R2之间,且R1上接V+,可能这个;
其次的话,后面的滤波电路存在问题,C6应该一端接运放7脚,一端接5脚,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个带通滤波;
再者R5=R6,C5=C6,这个应该得不到带通的滤波器。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前置放大的电容不合适,先将以C1改为4.7U,C2改为100P
后面C5应接在5端,增益也不要太大了,

网友C:
这样吧接成12DB/OCT的二阶LPF。
去掉R7,R8,输出直接跟随接6端
C6=2C5=1.414*C。
截止频率角W=1/(R*C)
电容可能要组合才行。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终于好了 看来得再好好学习模电啊 谢谢大家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么快,大跃进啊

网友D:
这是直流耦合还是交流耦合?同相偏置为什么没有电容隔直?

楼主:
我是想采集咪头的信号的

网友E:
滤波器有些问题。为了保证品质因素这种巴特沃兹低通滤波器放大倍数不能太大。一般二阶巴特沃兹低通品质因素为0.7左右。

网友F(2020-06-03):
引用 楼主:
我是想采集咪头的信号的

采集的问题解决没?能否指点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