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烧单片机

楼主(2012-05-30):
我用阻容降压来产生一路12V(继电器用),78L05输出5V(单片机用),但是经常出现单片机被击坏的现象,把损坏的单片机拿出来测试,发现VCC跟GND是短路的。
实际击坏瞬间现象描述:
          带电的时候,我用示波器的夹子去夹GND,冒了下火花,然后电路就不工作了,然后单片机就烧坏了,请教各位大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示波器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后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倒不是说一定要用示波器去测,我是觉得如果那么脆弱的话,
我实际做出来的产品,会不会因为这个而导致不良率很高,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你这是共地短路引起的.
不过做产品确实是担风险的,产品坏掉事小,用户安全事大.这几元钱的变压器有条件尽量优先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您说得很对,要对客户要负责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倒不是说一定要用示波器去测,我是觉得如果那么脆弱的话,
我实际做出来的产品,会不会因为这个而导致不良率很高,
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
引用 楼主:

虽然,我也不推荐你用RC降压,但就从问题本身而言。并不是这个方案“脆弱”,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用RC降压时,你系统的地为热地,而示波器的地也为热地,你的问题是共地短路引起必然事件。

网友C:
示波器要隔离啊,要不然肯定烧一个

网友D:
220V AC 经RC给MCU供电的产品很多,看你怎么设计了,考虑周全,设计巧妙,可以很可靠的

网友E:
纹波太大了吧

网友F:
产品不一定有问题,测试有问题

网友G:
二极管桥应该说并联到电容上吧?你砸是串联的?我是菜鸟,不知道说到点子上木有

网友H:
阻容降压,你打算供给单片机,还打算供给继电器啊,这种电路,电流都不大的,再者测试可以不一定非得需要示波器吧

网友I:
很多示波器都是隔离的,而且还有电池供电的示波器:)

估计还是上电冲击处理得不好。

楼主:
我觉得tyw, Tinnal说得有理,击坏不是上电击坏的,上电正常工作在那,摆1天1夜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J:
稍改一下前面的整流电路,把输出地和零线/保护地接在一起试试,行吗?

网友K:
用万用表检查5V是多少。一般MCU的最高工作电压是5.5V,极限电压是6V左右,超过容易坏。
如果电压正常,检查走线,特别是地线和5V的走线,要遵循先通过稳压管、电容、再到MCU。

网友L:
请用隔离电源供电啊!

网友M:
楼主的电路中,D2和D3分别是24v和5.1v的稳压管,不知你的12v和5v从哪里引出的?

如果用这个电路D3负极端的“5V”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凶多吉少

网友N:
阻容降压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恒流源,这就要求你的负载电流必须恒定,如果负载电流变小超过你图上的稳压管所能吸收的电流,单片机挂了就太正常了。
另外:你的7805呢?

网友O:
你用不隔离的示波器去 测,肯定要爆的哇。

LS的各位,要看清楚啊 ,LZ的 描述:

击坏瞬间现象描述:
          带电的,用示波器的夹子去夹GND,冒了下火花,然后电路就不工作了,然后单片机就烧坏了。

是在工作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坏了!!!!

没烧示波器,算幸运了

网友N:
你用不隔离的示波器去 测,肯定要爆的哇。

LS的各位,要看清楚啊 ,LZ的 描述:

击坏瞬间现象描述:
          带电的,用示波器的夹子去夹GND,冒了下火花,然后电路就不工作了,然后单片机就烧坏了。

是在工作 ...
引用 网友O:

问题是楼主说了经常烧坏啊,难道每次都是用示波器去测,每次都冒个火花,这样还敢每次用示波器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