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会烧不

楼主:
这样接 78M05 会烧不

楼主(2012-05-30):
我自己觉得 7805的输入端到7—15,78M05的功耗为(15-2)*0.1=0.7W  数据手册写的压差2V *500ma=1W  0.7<1  应该不会烧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78系列都有温度保护,只会限流,不会烧的。(15-2)*0.1=0.7W楼主算对了么?我咋觉得是(15-5)*0.1=1呢??

另外不能只看功率,要看热阻来算温升。

网友B:
只有100MA啊,怎么会烧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公式Tc=TJ-Rja*P  算出 外壳的所承受的最高 温度为 150-1*92(结到环境的热阻 )  =58度  对不  如果外壳超出这个温度 输出的功率会有所降低  我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不是,是用热阻*功率+环境温度=结温,如果结温接近器件限定值,就不安全了。当然在达到保护温度之前,器件可能都已经保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的说的热阻是在25度的环境温度 的热阻为 92C/W  那么如果环境为40 度 这个热阻是怎么变呢

网友C:
78M05长期工作在极热状态,肯定老化死亡,同样150Ω的电阻也基本烧坏(虽然理论只有1.5W,但受散热条件限制,也会因为过热而烧坏)

78M05加散热片,电阻靠着散热片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