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PC1788 实现以太网

楼主(2012-05-30):
本人现在做关于cortex-M3 LPC1788实现以太网的一个项目,PHY物理层芯片选用的是DP83848 代码也有,但是在自己做的板子上不能调通,能看到数据引脚TD RD上面有数据出现,但是ping IP就是出不来,我电脑的IP使用59.68.191.xxx,将板子用网线接到交换机设置板子的IP 59.68.191.xxx,这样还是不能ping出来

硬件连接图

硬件连接图

网友A:
楼主走错地方啦

楼主:
有NXP板块吗? 我怎么没有看到  求说明

网友B:
调通了吗?
看看别的功能呢,
我原来用STM32的官方lwip的例子,ping没有问题,后来lwip更新到最新库后,ping就无法通,但其它所有功能都正常,PING定义是打开的,之后关闭、打开定义都无法ping通。 不过后来没有查什么原因

网友C(2013-03-07):
来踢场子?

网友D:
NXP版块已经没有了。
前2年有过,后来撤了。

网友E:
:lol 楼主去周公(周立功)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