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A 非光耦反馈方式 炸机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31):
这个图是用神马软件画的啊?
同名端是不是标错了?
4148在哪里?难不成辅助供电你用的是4148?????

楼主:
电路是 VIPER软件自画的,同名端搞错了,变成单端正激的了,辅助供电D3用的的确是 4148

网友A:
:funk: 老大,你查一下4148的耐压嘛
你把输入电压搞到260VAC,估计你的电源都要挂了
PS:4148那个二极管要承受的耐压:18V+Vinmax*29/120

3# artherpc

楼主:
4148最大重复峰值电压 Umax:100V; 最大连续反向电压 Urrm:75V
按您的公式,二极管要承受的耐压:当V=220V时,18V+Vinmax*29/120= 71V,当V=265V时,= 82V
受教了。准备选用 BAS21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市面上的通用器件。

网友A:
你不能直接用220VAC和260VAC算啊,整流后不是还要乘以1.414嘛

那个管子你就用现有物料FR107就ok了,1N4007也可
6# artherpc

楼主:
ok,谢谢不亦心,开关电源炸机那可真叫闹心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