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485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5-30):
今天遇到两个485(暂定为甲和乙)互相通信问题,查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现在485电源是用F0505S-2W的隔离电源,输入5V,但是输出为5.6V(标准为5V),485芯片是用的6LB184。现在的情况是:甲发送,乙能收到;但是,乙发送,甲不能接收到。如果485芯片直接用板子上面公用的5V电源供电(不用那个隔离芯片),两个485芯片相互通信就是好的,完全正常。
现在我的疑问是:F0505S-2W是坏的(10F0505S-2W输出都是5.6v),对485有影响,但是为什么只对一个485有影响呢?另外一个就没有影响呢?(两个485芯片也换过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难道和板子布局有关?用隔离电源,里隔离电源近的485芯片不能收,但是另外一个能发。这个问题搞的真是头疼。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两边发出来的信号,你可以把图发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B:
看一看你的隔离电路有没有接错,例如各种不同的地是否有问题?

网友C:
5.6伏的电压估计对RS485芯片没什么影响,请重点检查485的收发控制引脚,因为485是半双工的。

网友D:
隔离芯片是否接对
地线是否处理好
用示波器看看rx 和 tx 的信号

网友E:
乙发送,甲不能接收到。

让乙一直发,查看信号在哪里丢掉,问题就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