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啊?

楼主(2012-05-31):
STC 12C5A60S2的串口2能和串口1一样连接下载线下载吗?我做实验连不上啊,请指教。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

网友B:
看手册
我用过的其它型号   只能用一个口下载

网友C:
应该不能

网友D:
你做实验连不上那就是连不上呀..要相信自己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