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盖楼,急问dsPIC30F怎么预置EEPROM数据

楼主(2012-05-31):
通过什么语句或方法可以将预先要烧入的数据放在指定的EEPROM空间???

比如将 0x1234 放在指定EEPROM的0x7F FC00空间。

因为我每次下载程序后去debug都会把eeprom数据给擦除了。我有打勾setting里面的preserve eeprom,但是没有效果。用的是PICKIT3调试工具。

网友A:
int _EEDATA(2) table1[] = {0, 1, 1, 2, 3, 5, 8, 13,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