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电源的断电方式问题

楼主(2012-05-31):
平常都是把开关加在正电源的那条线上,我想知道如果把开关加在地线上对后续电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示意图如下: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吧

网友A:
我觉得对后续电路没有区别,开关加正极主要考虑安全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不知道开关过程中会不会对电路造成冲击

网友B:
1# qq609048002 假想一下,如果电路中存在容性或者感性元器件,在开关断开的一瞬间的话,那容性或者感性元器件中的能量就完全没有了泄放路径,那只能对电路中的器件或者电源进行冲击。相反,如果开关放在VCC侧,那么电路就可以将剩下的能量泄放到G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后面有回路,这些储能元件还是能够放电的吧

网友C:
这样设计不妥,电路使用有电压,不安全。

网友D:
有些东西不要问,遵守就行了....
否则后果很严重....要死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能给我简要说说这其中的原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板子带的正电压会和大地构成回路,造成触电啊?
可是我的板子输入是24V的,触电倒不怕,就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对板子造成伤害

网友B:
6# qq609048002 后面是有回路,但是感性负载之类的在开关断开的瞬间产生的高电压会对芯片管脚等冲击,芯片管脚不一定就能撑得住,所以需要一个泄放路径的。
再者,你把开关断开了,整个电路都是带电状态撒,如果你认为已经断电之类的去检查电路之类的,对人体伤害是一方面啦,可能会造成短路,造成芯片等烧毁。增加了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性负载加了二极管泄放的,我也想了想,板子关断之后带电总归不怎么好,测量参数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