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里的大信号和小信号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2-05-31):
(无正文)

网友A:
“大信号和小信号”是相对于放大器的动态范围来说的信号分类,是两个不同层面或角度上对放大器特性的描述。

任何实际器件都不是理想线性的,特别是在其整个动态范围内。如果将信号(或讨论)的范围限制在整个动态范围中相对较小且近似线性的范围内,剥离直流偏置取其微分特性,则就得到一个近似的线性模型——即小信号模型。这将有利于分析和设计。但如果信号范围比较大(如接近器件的动态范围),小信号模型就不再奏效,而需考虑大信号(满功率)下的器件特性。这通常是非线性的。

针对运放而言,小信号下就有增益带宽积这个参数,而大信号下则为摆率。这是两个不同场合下使用的参数,虽然其有一定的关联。

楼主:
2# HWM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值,而是根据不同运放手册里的相应的图,看线型情况下,所加信号可以到多少,就是大小信号的分界,我这样理解对吗?主要是和动态范围和线性度有关的一个参数。

网友A:
to 3L:

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值”,而是在不同测试信号下所得到的不同类型的参数。

网友B:
在理解上,大小没有严格界限
在认识上,大小可差百倍千倍
在测试上,规范会给出明确值

楼主:
我再理解理解哈

网友C(2019-08-05):
有没有人能具体给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思路,这样看来还是不直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