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电阻采样整理!根据MICROCHIP 整理

楼主(2012-05-31):
(图片)

楼主:
上图示波器 是处理过然后 DAC的波形 下土是 进入ADC的 波形

楼主:
这个是 XP 画图软件整理的 三相 采样波形 示波器的的探头头找不到了:L

楼主:
省 2个 霍尔   节省成本  50RMB-60RMB

楼主:
用STM32  DMA  采样  然后在 上溢和下溢  读取DMA采的值  省略了触发AD采样!

楼主:
滤波最快的 还是 硬件滤波:lol

网友A(2016-04-27):
引用 楼主:
滤波最快的 还是 硬件滤波:lol

我现在正在做双电阻采样,你能说一下怎么有死区?如何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