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synplify中遇到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2-05-31):
在synplify中launch identify debugger后  RUN出现如下的错误

ERROR: ERROR: Could not find a device which is programmed with an instrumented design:
     Device dev_0_A3P400:   ERROR: Device is not instrumented.

前面的步骤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求解释。。。。

网友A:
用的是Actel的吧,得先看这个器件是不是支持identify调试,A3P250就不支持,你用的是A3P400,估计也悬

楼主:
解决了  :lol

网友B:
解决了  :lol
引用 楼主:
如何解决的?

网友C(2013-06-2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请问如何解决的,我用A3P600也遇见了这种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求解啊

楼主(2013-08-08):
引用 网友B:
求解啊

还是好久之前的了   我解决的办法比较笨    在ACTEL的官网上重新下载了synplify,有个比较新的版本重新装下,在liberoIDE中重新配置下,选择新装的synplify。然后就行了。

还有

1、LICENSE是不是可用的
2、环境变量设置的对不对
3、libero的版本和synplify版本是不是配套的

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问题  然后一步一步找的,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