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计算机硬件英汉对照表

楼主(2012-05-31):
常见计算机硬件英汉对照表
Acer--> 宏基公司
A/D--> 模拟/数据
Address bus--> 地址总线
ALT=Alternate--> 转换键/更改/更动
ALT=Alteration Switch--> 转换开关
AMD=Advanced Micro Devices Inc. --> 高级微设备公司
AMI=American Megatrends Inc. --> 美国米格特雷德公司
AGP=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 --> 图形加速端口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 应用程序接口
APM=Advanced Power Driver --> 高级动力驱动器
ASCII=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美国信息交换用标准码
BIN --> 收集器/二进制
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 -->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t --> 位
Block --> 模块
BS=Backspace --> 退格键
Cache --> 高速缓存
CD=Compact Disc --> 致密盘,光盘
CGA=Colour Graphic Adapter --> 彩色图形显示器
CHCP=Display The Active Code Page Number --> 显示活动模式页码数
Chips --> 芯片
Clock Freq 时钟频率
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 --> 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N=Connector --> 连接器
Columns --> 列
Com=Concatenation of Merge Way--> 串行口
Control lines --> 控制线
Controller --> 控制器
Copyright --> 版权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 --> 中央处理器
CRT=Circuits --> 电路
CRT=Cathode Ray Tube --> 阴极射线管
CTRL=Control --> 控制/控制键
Cylinder --> 磁柱面Cyrix--->西列克斯公司
DAta Bus --->数据总线
Daughterboard--->子板
3 -Ds= 3-Dimension studio --->三维绘图工作室
DEL=Delete --->删除键
DHCP=Dynamic Handle Configrue Processor--->动态配置处理器
DM=Disk Manager --->磁盘管理器
DMA=Direct Memory Access --->存储器直接存取(访问)
DOT=Device Operating Terminal--->设备操作终端
DPMI=Data Processing Memory Information--->数据处理内存信息
DRAM=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动态随机存储器
DRV=Drive --->驱动器
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数字信号处理器

楼主:
EGA=Enhanced Graphic Adapter--->增强型图形显示器
EMM=Expanded Memory Management--->扩展内存管理
EMS=Expanded Memory System --->扩展内存系统
EMS=Expanded Memory Specification --->扩展内存规范
Encoded Keyboard --->编码键盘
EROM=Erasable Read Only Memory--->可擦除只读存储器
ESC=Escape --->退出键/退出系统
ESDI=Enhanced Small Device Interface--->增强型小型设备界面(接口)
FDD=Floppy Disk Drive --->软驱
FPU=Floating Point Unit --->浮点处理器(数学协处理器)
GB=Gigabyte --->千兆字节
Gold Finger--->金插脚
HDD=Hard Disk Light-emitting diode--->硬盘指示灯(发光二极管)
Head--->磁头
HPM=Hyper-Page-Mode--->超页模式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D=Identifier--->标识符
ID=Inside Diameter--->内径
IDE=Insede Diameter Enhanced--->内部直径增强接口
INS=Insert--->插入行/插入键
Intel--->英特尔公司
Interleave--->交叉(存取)因子
Intersections--->内部结点
I/O=Input/Output---->输入输出
IRC=Interrupt Controller--->中断控制
IRQ=Interrupt Require --->中断请求
Joysticks--->操纵杆
JP(Jumper)--->跳线
JCP=Jumper Channel Port--->跳通道线端
KB=Kilobytes--->千字节
KB=Keyboard--->键盘
Land Zone Cylinder--->焊盘存储区磁柱面
LASER=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ion Emission Of Eadiation--->激光/镭射
LPT=Line Parrallel Tandem--->并行口
Mainboard--->主板
MAP=Microprocessor Application Project--->微处理机应用计划
Master Clock--->主时钟
MCI=Media Control Interface--->媒体控制接口
MIDI=Muse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乐器数字接口
Modem=Modulator and Demodulator--->调制解调器
Motherboard--->母板
MPU=Micro-Processor(Processing) Unit--->微处理器
MS=Microsoft---->微软
MS=Memory System/Main Storage--->内存/主存
NMOS=Negative Metal-Oxide-Semiconductor--->阴极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NT=New Technology--->新技术
NTAS=New Technology Advanced Server--->新技术超级服务器
NTFS=New Technology File System--->新科技文件系统

楼主:
PC=Private Compatible Machine--->个人兼容机
PCI=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外围元件互连
PDI=Program Device Information--->程序设备信息
PDQ=Parrallel Data Query--->并行数据查询
Peripherals--->外设
PgDn=Page Down--->向下翻页
PgUp=Page Up--->向上翻页
Pins--->插脚
PMOS=Positive Metal-Oxide-Semiconductor--->阳极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Power--->电源
Precompensation Cylinder--->预补偿磁柱面
Printer--->打印机/打印
PROM=Programmable Read Only Memory--->可编程序只读存储器
RAM=Random-Access Memory--->随机存储器/内存
RBS=Remote Boot Service--->远程引导(启动)服务
Regulator--->调整器
Reset--->复位/复位键
REV.=Revision--->版本号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减指令集计算机系统
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
Rows--->行
RTC=Real Time Clock--->实时钟

楼主:
SB=Sound Blaster--->有声装置/声卡
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小型计算机系统界面(接口)
Sector--->扇区
Selector--->选择器
SFT=Shifter--->换档键
SIMM(Single-In-Line Memory Modules)--->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
SL=Slot--->插槽
SMM(System Management Mode)--->系统管理模式
SPK=Speaker--->喇叭
SRAM(System Random Access Memory)--->系统随机访问存储器
SW=Switch--->开关
SYS=System--->系统
Tag RAM--->标记随机存储器
TM=Trade Mark--->商标
Track--->磁道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连续供电电源系统
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不间断供电电源
VB=Vision Blaster--->视霸卡
VCC=Volt Current Condenser--->电源电位
Video Display Generator--->视频显示器
VGA=Video Graphic Adapter--->视频图形显示器

楼主:
计算机常用英语术语、词汇表
Computer Vocabulary In Common Use
一、硬件类(Hardware)
二、软件类(Software)
三、网络类(Network)
四、其它

CPU(Center Processor Unit)中央处理单元
mainboard主板
RAM(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储器(内存)
ROM(Read Only Memory)只读存储器
Floppy Disk软盘
Hard Disk硬盘
CD-ROM光盘驱动器(光驱)
monitor监视器
keyboard键盘
mouse鼠标
chip芯片
CD-R光盘刻录机
HUB集线器
Modem= MOdulator-DEModulator,调制解调器
P-P(Plug and Play)即插即用
UPS(Uninterruptable Power Supply)不间断电源
BIOS(Basic-input-Output
System)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CMOS(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setup安装
uninstall卸载
wizzard向导
OS(Operation Systrem)操作系统
OA(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
exit退出
edit编辑
copy复制
cut剪切
paste粘贴
delete删除
select选择
find查找
select all全选
replace替换
undo撤消
redo重做
program程序
license许可(证)
back前一步
next下一步
finish结束
folder文件夹
Destination Folder目的文件夹
user用户
click点击
double click双击
right click右击
settings设置
update更新
release发布
data数据
data base数据库
DBMS(Data Base Manege
System)数据库管理系统
view视图
insert插入
object对象
configuration配置
command命令
document文档
POST(power-on-self-test)电源自检程序
cursor光标
attribute属性
icon图标
service pack服务补丁
option pack功能补丁
Demo演示
short cut快捷方式
exception异常
debug调试
previous前一个
column行
row列
restart重新启动
text文本
font字体
size大小
scale比例
interface界面
function函数
access访问
manual指南
active激活
computer language计算机语言
menu菜单
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图形用户界面
template模版
page setup页面设置
password口令
code密码
print preview打印预览
zoom in放大
zoom out缩小
pan漫游
cruise漫游
full screen全屏
tool bar工具条
status bar状态条
ruler标尺
table表
paragraph段落
symbol符号
style风格
execute执行
graphics图形
image图像
Unix用于服务器的一种操作系统
Mac OS苹果公司开发的操作系统
OO(Object-Oriented)面向对象
virus病毒
file文件
open打开
colse关闭
new新建
save保存
exit退出
clear清除
default默认
LAN局域网
WAN广域网
Client/Server客户机/服务器
ATM(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异步传输模式
Windows NT微软公司的网络操作系统
Internet互联网
WWW(World Wide Web)万维网
protocol协议
HTTP超文本传输协议
FTP文件传输协议
Browser浏览器
homepage主页
Webpage网页
website网站
URL在Internet的WWW服务程序上
用于指定信息位置的表示方法
Online在线
Email电子邮件
ICQ网上寻呼
Firewall防火墙
Gateway网关
HTML超文本标识语言
hypertext超文本
hyperlink超级链接
IP(Address)互联网协议(地址)
SearchEngine搜索引擎
TCP/IP用于网络的一组通讯协议
Telnet远程登录
IE(Internet Explorer)探索者(微软公司的网络浏览器)
Navigator引航者(网景公司的浏览器)
multimedia多媒体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ANSI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楼主:
able 能
activefile 活动文件
addwatch 添加监视点
allfiles 所有文件
allrightsreserved 所有的权力保留
altdirlst 切换目录格式
andfixamuchwiderrangeofdiskproblems 并能够解决更大范围内的磁盘问题
andotherinFORMation 以及其它的信息
archivefileattribute 归档文件属性
assignto 指定到
autoanswer 自动应答
autodetect 自动检测
autoindent 自动缩进
autosave 自动存储
availableonvolume 该盘剩余空间
badcommand 命令错
badcommandorfilename 命令或文件名错
batchparameters 批处理参数
binaryfile 二进制文件
binaryfiles 二进制文件
borlandinternational borland国际公司
bottommargin 页下空白
bydate 按日期
byextension 按扩展名
byname 按名称
bytesfree 字节空闲
callstack 调用栈
casesensitive 区分大小写
causespromptingtoconfirmyouwanttooverwritean 要求出现确认提示,在你想覆盖一个
centralpointsoftwareinc central point 软件股份公司
changedirectory 更换目录
changedrive 改变驱动器
changename 更改名称
characterset 字符集
checkingfor 正在检查
checksadiskanddisplaysastatusreport 检查磁盘并显示一个状态报告
chgdrivepath 改变盘/路径
china 中国
chooseoneofthefollowing 从下列中选一项
clearall 全部清除
clearallbreakpoints 清除所有断点
clearsanattribute 清除属性
clearscommandhistory 清除命令历史
clearscreen 清除屏幕
closeall 关闭所有文件
codegeneration 代码生成
colorpalette 彩色调色板
commandline 命令行
commandprompt 命令提示符
compressedfile 压缩文件
configuresaharddiskforusewithmsdos 配置硬盘,以为 MS-DOS 所用
conventionalmemory 常规内存
copiesdirectoriesandsubdirectoriesexceptemptyones 拷贝目录和子目录,空的除外
copiesfileswiththearchiveattributeset 拷贝设置了归档属性的文件
copiesoneormorefilestoanotherlocation 把文件拷贝或搬移至另一地方
copiesthecontentsofonefloppydisktoanother 把一个软盘的内容拷贝到另一个软盘上
copydiskette 复制磁盘
copymovecompfindrenamedeletevervieweditattribwordpprintlist C拷贝M移动 O比 F搜索R改名 D删除

楼主:
V版本 E浏览A属性 W写字 P打印 L列表
copyrightc 版权(c
createdospartitionorlogicaldosdrive 创建DOS分区或逻辑DOS驱动器
createextendeddospartition 创建扩展DOS分区
createlogicaldosdrivesintheextendeddospartition 在扩展DOS分区中创建逻辑DOS驱动器
createprimarydospartition 创建DOS主分区
createsadirectory 创建一个目录
createschangesordeletesthevolumelabelofadisk 创建,改变或删除磁盘的卷标
currentfile 当前文件
currentfixeddiskdrive 当前硬盘驱动器
currentsettings 当前设置
currenttime 当前时间
cursorposition 光标位置
defrag 整理碎片
dele 删去
deletepartitionorlogicaldosdrive 删除分区或逻辑DOS驱动器
deletesadirectoryandallthesubdirectoriesandfilesinit 删除一个目录和所有的子目录及其中的所有

楼主:
文件
deltree 删除树
devicedriver 设备驱动程序
dialogbox 对话栏
directionkeys 方向键
directly 直接地
directorylistargument 目录显示变量
directoryof 目录清单
directorystructure 目录结构
diskaccess 磁盘存取
diskcopy 磁盘拷贝
diskservicescopycomparefindrenameverifyvieweditmaplocateinitialize 磁盘服务功能: C拷贝 O比较

F搜索R改卷名V校验 浏览E编缉M图 L找文件 N格式化
diskspace 磁盘空间
displayfile 显示文件
displayoptions 显示选项
displaypartitioninFORMation 显示分区信息
displaysfilesinspecifieddirectoryandallsubdirectories 显示指定目录和所有目录下的

楼主:
文件
displaysfileswithspecifiedattributes 显示指定属性的文件
displaysorchangesfileattributes 显示或改变文件属性
displaysorsetsthedate 显示或设备日期
displayssetupscreensinmonochromeinsteadofcolor 以单色而非彩色显示安装屏信息
displaystheamountofusedandfreememoryinyoursystem 显示系统中已用和未用的内存数量
displaysthefullpathandnameofeveryfileonthedisk 显示磁盘上所有文件的完整路径和名称
displaysthenameoforchangesthecurrentdirectory 显示或改变当前目录
doctor 医生
doesn 不
doesntchangetheattribute 不要改变属性
dosshell DOS 外壳
doubleclick 双击
doyouwanttodisplaythelogicaldriveinFORMationyn 你想显示逻辑驱动器信息吗(y/n)?
driveletter 驱动器名
editmenu 编辑选单
emsmemory ems内存
endoffile 文件尾
endofline 行尾
enterchoice 输入选择
entiredisk 转换磁盘
environmentvariable 环境变量
esc esc
everyfileandsubdirectory 所有的文件和子目录
existingdestinationfile 已存在的目录文件时
expandedmemory 扩充内存
expandtabs 扩充标签
explicitly 明确地
extendedmemory 扩展内存
fastest 最快的
fatfilesystem fat 文件系统
fdiskoptions fdisk选项
fileattributes 文件属性
fileFORMat 文件格式
filefunctions 文件功能
fileselection 文件选择
fileselectionargument 文件选择变元
filesin 文件在
filesinsubdir 子目录中文件
fileslisted 列出文件
filespec 文件说明
filespecification 文件标识
filesselected 选中文件
findfile 文件查寻
fixeddisk 硬盘
fixeddisksetupprogram 硬盘安装程序
fixeserrorsonthedisk 解决磁盘错误
floppydisk 软盘
FORMatdiskette 格式化磁盘
FORMatsadiskforusewithmsdos 格式化用于MS-DOS的磁盘
FORMfeed 进纸
freememory 闲置内存
fullscreen 全屏幕
functionprocedure 函数过程
graphical 图解的
graphicslibrary 图形库
groupdirectoriesfirst 先显示目录组
hangup 挂断
harddisk 硬盘
hardwaredetection 硬件检测
hasbeen 已经
helpfile 帮助文件
helpindex 帮助索引
helpinFORMation 帮助信息
helppath 帮助路径
helpscreen 帮助屏
helptext 帮助说明
helptopics 帮助主题
helpwindow 帮助窗口
hiddenfile 隐含文件
hiddenfileattribute 隐含文件属性
hiddenfiles 隐含文件
howto 操作方式
ignorecase 忽略大小写
inbothconventionalanduppermemory 在常规和上位内存
incorrectdos 不正确的DOS
incorrectdosversion DOS 版本不正确
indicatesabinaryfile 表示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indicatesanasciitextfile 表示是一个ascii文本文件
insertmode 插入方式
insteadofusingchkdsktryusingscandisk 请用scandisk,不要用chkdsk
inuse 在使用
invaliddirectory 无效的目录
is 是

楼主:
kbytes 千字节
keyboardtype 键盘类型
labeldisk 标注磁盘
laptop 膝上
largestexecutableprogram 最大可执行程序
largestmemoryblockavailable 最大内存块可用
lefthanded 左手习惯
leftmargin 左边界
linenumber 行号
linenumbers 行号
linespacing 行间距
listbyfilesinsortedorder 按指定顺序显示文件
listfile 列表文件
listof 清单
locatefile 文件定位
lookat 查看
lookup 查找
macroname 宏名字
makedirectory 创建目录
memoryinfo 内存信息
memorymodel 内存模式
menubar 菜单条
menucommand 菜单命令
menus 菜单
messagewindow 信息窗口
microsoft 微软
microsoftantivirus 微软反病毒软件
microsoftcorporation 微软公司
mini 小的
modemsetup 调制解调器安装
modulename 模块名
monitormode 监控状态
monochromemonitor 单色监视器
moveto 移至
multi 多
newdata 新建数据
newer 更新的
newfile 新文件
newname 新名称
newwindow 新建窗口
norton norton
nostack 栈未定义
noteusedeltreecautiously 注意:小心使用deltree
onlinehelp 联机求助
optionally 可选择地
or 或
pageframe 页面
pagelength 页长
pausesaftereachscreenfulofinFORMation 在显示每屏信息后暂停一下
pctools pc工具
postscript 附言
prefixmeaningnot 前缀意即\"不
prefixtoreverseorder 反向显示的前缀
presetswitchesbyprefixinganyswitchwithhyphenforexamplew 用前缀和放在短横线-后的开关(例如/-w)

预置开关
pressakeytoresume 按一键继续
pressanykeyforfilefunctions 敲任意键执行文件功能
pressentertokeepthesamedate 敲回车以保持相同的日期
pressentertokeepthesametime 敲回车以保持相同的时间
pressesctocontinue 敲esc继续
pressesctoexit 敲<esc>键退出
pressesctoexitfdisk 敲esc退出fdisk
pressesctoreturntofdiskoptions 敲esc返回fdisk选项
previously 在以前
printall 全部打印
printdevice 打印设备
printerport 打印机端口
processesfilesinalldirectoriesinthespecifiedpath 在指定的路径下处理所有目录下的文件
programfile 程序文件
programmingenvironment 程序设计环境
promptsyoubeforecreatingeachdestinationfile 在创建每个目标文件时提醒你
promptsyoutopressakeybeforecopying 在拷贝前提示你敲一下键
pulldown 下拉
pulldownmenus 下拉式选单
quickFORMat 快速格式化
quickview 快速查看
readonlyfile 只读文件
readonlyfileattribute 只读文件属性
readonlyfiles 只读文件
readonlymode 只读方式
redial 重拨
repeatlastfind 重复上次查找
reportfile 报表文件
resize 调整大小
respectively 分别地
rightmargin 右边距
rootdirectory 根目录
runsdebugaprogramtestingandeditingtool 运行debug, 它是一个测试和编辑工具
runtimeerror 运行时出错
saveall 全部保存
saveas 另存为
scandisk 磁盘扫描程序
scandiskcanreliablydetect scandisk可以可靠地发现
screencolors 屏幕色彩
screenoptions 屏幕任选项
screensaver 屏幕暂存器
screensavers 屏幕保护程序
screensize 屏幕大小
scrollbars 翻卷栏
scrolllockoff 滚屏已锁定
searchfor 搜索
sectorspertrack 每道扇区数
selectgroup 选定组
selectionbar 选择栏
setactivepartition 设置活动分区
setupoptions 安装选项
shortcutkeys 快捷键
showclipboard 显示剪贴板
singleside 单面
sizemove 大小/移动
sorthelp S排序H帮助
sortorder 顺序
specialservicesdirectorymaint 特殊服务功能: D目录维护
specifiesdrivedirectoryandorfilestolist 指定要列出的驱动器,目录,和文件
specifiesthatyouwanttochangetotheparentdirectory 指定你想把父目录作为当前目录
specifiesthedirectoryandorfilenameforthenewfile 指定新文件的目录或文件名
specifiesthefileorfilestobecopied 指定要拷贝的文件
stackoverflow 栈溢出
standalone 独立的
startupoptions 启动选项
statusline 状态行
stepover 单步
summaryof 摘要信息
suppressespromptingtoconfirmyouwanttooverwritean 取消确认提示,在你想覆盖一个
swapfile 交换文件
switchesmaybepresetinthedircmdenvironmentvariable 开关可在dircmd环境变量中设置
switchto 切换到
sync 同步
systemfile 系统文件
systemfiles 系统文件
systeminfo 系统信息
systeminFORMation 系统信息程序
tableofcontents 目录
terminalemulation 终端仿真
terminalsettings 终端设置
testfile 测试文件
testfileparameters 测试文件参数
theactivewindow 激活窗口
theswitchymaybepresetinthecopycmdenvironmentvariable /y开关可以在copycmd环境变量中预置
thetwofloppydisksmustbethesametype 两个软磁盘必须是同种类型的
thismaybeoverriddenwithyonthecommandline 在命令行输入/-y可以使之无效
togglebreakpoint 切换断点
tomsdos 转到MS-DOS
topmargin 页面顶栏
turnoff 关闭
typecddrivetodisplaythecurrentdirectoryinthespecifieddrive 键入cd驱动器:显示指定驱动器的当前

目录
typecdwithoutparameterstodisplaythecurrentdriveanddirectory 键入无参数的cd以显示当前驱动器的

当前目录
typedatewithoutparameterstodisplaythecurrentdatesettingand 键入无参数的date,显示当前日期设置

unmark 取消标记
unselect 取消选择
usesbareFORMat 使用简洁方式
useslowercase 使用小写
useswidelistFORMat 使用宽行显示
usinghelp 使用帮助
verbosely 冗长地
verifiesthatnewfilesarewrittencorrectly 校验新文件是否正确写入了
videomode 显示方式
viewwindow 内容浏览
viruses 病毒
vision 景象
vollabel 卷标
volumelabel 卷标
volumeserialnumberis 卷序号是
windowshelp windows 帮助
wordwrap 整字换行
workingdirectory 正在工作的目录
worm 蠕虫
writemode 写方式
writeto 写到
xmsmemory 扩充内存
youmay 你可以

楼主:
我把网络安全方面的专业词汇整理了一下,虽然大多是乱谈,但初衷在于初学者能更好的了解这些词汇。

不全和错误的地方还望高手补充:
Access Control List(ACL) 访问控制列表
access token 访问令牌
account lockout 帐号封锁
account policies 记帐策略
accounts 帐号
adapter 适配器
adaptive speed leveling 自适应速率等级调整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ARP) 地址解析协议
Administrator account 管理员帐号
ARPANET 阿帕网(internet的前身)
algorithm 算法
alias 别名
allocation 分配、定位
alias 小应用程序
allocation layer 应用层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nlpasswd 一种与Passwd+相似的代理密码检查器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ATM 异步传递模式
attack 攻击
audio policy 审记策略
auditing 审记、监察
back-end 后端
borde 边界
borde gateway 边界网关
breakabie 可破密的
breach 攻破、违反
cipher 密码
ciphertext 密文
CAlass A domain A类域
CAlass B domain B类域
CAlass C domain C类域
classless addressing 无类地址分配
cleartext 明文
CSNW Netware客户服务
client 客户,客户机
client/server 客户机/服务器
code 代码
COM port COM口(通信端口)
CIX 服务提供者
computer name 计算机名
crack 闯入
cryptanalysis 密码分析
DLC 数据链路控制
decryption 解密
database 数据库
dafault route 缺省路由
dafault share 缺省共享
denial of service 拒绝服务
dictionary attack 字典式攻击
directory 目录
directory replication 目录复制
domain 域
domain controller 域名控制器
domain name 域名
域名其实就是入网计算机的名字,它的作用就象寄信需要写明人们的名字、地址一样重要。域名结构如下

:计算机主机名.机构名.网络名.最高层域名。域名用文字表达,比用数字表达的IP地址容易**。加入

Internet的各级网络依照DNS的命名规则对本网内的计算机命名,并负责完成通讯时域名到IP地址的转换

DNS 域名服务器
DNS(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是指在 Internet上查询域名或IP地址的目录服务系统。在接收到请

求时,它可将另一台主机的域名翻译为IP地址,或反之。大部分域名系统都维护着一个大型的数据库,它

描述了域名与 IP地址的对应关系,并且这个数据库被定期地更新。翻译请求通常来自网络上的另一台计

算机,它需要IP地址以便进行路由选择。
DDE 动态数据交换
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encryption 加密
EGP 外部网关协议
FDDI 光纤分布式数据接口
FAT 文件分配表
FTP(File Transfer Protocol) 文件传送协议
filter 过滤器
firmware 固件
flooding 淹没
GSNW NetWare网关服务
GDI(graphical device interface) 图形设备界面
GUI 图形用户界面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
HTTP 超文本传送协议
IGP 内部安全性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网际控制报文协议
ICMP用来发送关于IP数据报传输的控制和错误信息的TCP/IP协议。当一个IP数据报不能传送到目的地时,

可能是因为目的地的机器暂停服务或者信息交通阻塞,路由器可能使用ICMP将失败信息通知发送者。
IGMP(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Internet群组管理协议)
这种TCP/IP协议允许Internet主机参加多点播送(multicasting)----一种向计算机群广播信息的有效手

段IIS 信息服务器
IP(Internet Protocol) 网际协议
IRC 网上交谈
ISP 网络服务提供者
IPX 互连网分组协议
IPC 进程间通信
IRQ 中断请求
IP address IP地址
IP地址称作网络协议地址,是分配给主机的一个32位地址,由4个字节组成,分为动态IP地址和静态IP地

址两种。动态IP地址指的是每次连线所取得的地址不同,而静态IP地址是指每次连线均为同样固定的地址

。一般情况下,以电话拨号所取得的地址均为动态的,也就是每次所取得的地址不同。
IP masquerade IP伪装
IP spoofing IP欺骗
LAN 局域网
LPC 局部过程调用
NNTP 网络新闻传送协议
PPP 点到点协议
称为点对点通信协议(Point to Point Protocol),是为适应那些不能在网络线上的使用者,通过电话线

的连接而彼此通信所制定的协议。
PDC 主域控制器
Telnet 远程登陆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网际协议
TCP/IP通信协议主要包含了在Internet上网络通信细节的标准,以及一组网络互连的协议和路径选择算法

。TCP是传输控制协议,相当于物品装箱单,保证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不会丢失。IP是网间协议,相当于收

发货人的地址和姓名,保证数据到达指定的地点。
TFTP 普通文件传送协议
TFTP是无盘计算机用来传输信息的一种简化的FTP协议。它非常之简单,所以可固化在硬盘上,而且支持

无认证操作。TFTP是一种非常不安全的协议。
Trojan Horse 特洛伊木马
URL 统一资源定位器
UDP 用户数据报协议
VDM 虚拟DOS机
UUCP 是一种基于猫的使用已经很久的文件传输协议,有时候还使用它在Internet上传输Usenet新闻和E-

mail,尤其是在那些间断性联网的站点上。现在很少站提供匿名的UUCP来存取文件。而它做为一种文件传

输协议,只有那些没有入网而使用猫的用户使用此方法。
WWW 万维网
WWW(Word Wide Web)是Internet最新的一种信息服务。它是一种基于超文本文件的交互式浏览检索工具。

用户可用WWW在Internet网上浏览、传递、编辑超文本格式的文件。
WAN 广域网
virtual server 虚拟服务器
Usenet
用户交流网Usenet是网络新闻服务器的主要信息来源。Usenet完全是一个民间自发建立的,使用Internet

交换信息但又不完全依赖Internet进行通讯的用户交流网络。使用Usenet的自愿者共同遵守一些约定的网

络使用规则。
USER name 用户名
USER account 用户帐号
Web page 网页
OpenGL 开放图形语言
ODBC 开放数据库连接
PCI 外设连接接口

楼主:
………………………………………………………………………………………………
authentication 认证、鉴别
authorization 授权
Back Office Microsoft公司的一种软件包
Back up 备份
backup browser 后备浏览器
BDC 备份域控制器
baseline 基线
BIOS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Binding 联编、汇集
bit 比特、二进制位
BOOTP 引导协议
BGP 引导网关协议
Bottleneck 瓶径
bridge 网桥、桥接器
browser 浏览器
browsing 浏览
channel 信道、通路
CSU/DSU 信道服务单元/数字服务单元
Checksum 校验和
Cluster 簇、群集
CGI 公共网关接口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公用网关接口是一个可以产生相同结果或结果随用户输入而变化的程序

。它可以用一种解释性的界面语言编写,也可以用一种编译方式的编程语言编写。CGI规定了Web服务器调

用其它可执行程序的接口协议标准。Web服务器通过调用CGI程序实现和Web浏览器的交互,也就是CGI程序

接受Web浏览器发送给Web服务器的信息,进行处理,并将响应结果再回送给Web服务器和Web浏览器。CGI

程序一般完成Web网页中表单数据的处理、数据库查询和实现与传统应用系统的集成等工作。CGI程序虽然

可以用任何程序设计语言编写,但是用C语言编写的CGI程序具有执行速度快、安全性高等特点。
CGI-based attack(基于CGI攻击)它利用公共网关接口的脆弱点进行攻击,通常借助www站点进行
crash(崩溃) 系统突然失效,需要从新引导
CD-ROM 只读型光盘
Component 组件
data link 数据链路
datagram 数据报
default document 缺省文档
digital key system 数字键控系统
disk mirroring 磁盘镜像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分布式文件系统
data-driven attack(数据驱动攻击)依靠隐藏或者封装数据进行的攻击,那些数据可不被察觉
的通过防火墙。
DNS spoofing(域名服务器电子欺骗)攻击者用来损害域名服务器的方法,可通过欺骗DNS的高速缓存或

者内应攻击来实现的一种方式(通常为攻击者假扮合法的DNS服务器角色)
DoS(嘿嘿,可不是DOS哦,这个是deniad of service,极为服务拒绝)用户恶意使用网络信息服务器时

,将拒绝为合法的用户提供服务。
eavesdropping 窃听、窃取
encrypted tunnel 加密通道
enterprise network 企业网
Ethernet 以太网
External security 外部安全性
environment variable 环境变量
fax modem 传真猫
file attribute 文件属性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file 文件
FORM 格式
fragments 分段
frame relay 桢中继
firewall 防火墙
Firework(防火墙)是加强加 Internet 与 Intranetp(内部网)之间安全防范的一个或一组系统。防火墙可

以确定哪些内部服务允许外部访问,哪些外人被许可访问所允许的内部服务,那些外部服务可由内部人员

访问。为了使防火墙发挥效力,来自和发往 Internet 的所有信息都必须经由防火墙出入。防火墙只允许

授权信息通过,而防火墙本身不能被渗透。
gated daemon gated进程(好象是一种早期的UNIX寻径服务)
gateway 网关
global account 全局帐号
global group 全局组
group 组
group account 组帐号
group identifier 组标识符
HCL 硬件兼容性表
hash 散表
HPFS 高性能文件系统
Home directory 主目录
home page 竹叶
hop 驿站、中继段
host 主机
hyperlink 超文本链接
highjacking 劫持终端,即为攻击者捕获另一个用户会话的控制。这是很少发生的,一旦发生就表明目标

的安全性已经被破坏。其实NetXRay在这一点就做的很好。
HTPASSWD 一种用密码来保护WWW(UNIX)上的站点的系统
icon 图标
impersonation attack 伪装攻击
index server 索引服务器
ISA 工业标准结构
Inherieted Rights Filter 继承权限过滤器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interactive user 交互性用户
intermediate system 中介系统
internal security 内部安全性
Internet Explorer(IE) IBM的万维网浏览器
Internet server 因特网服务器
Interpreter 解释程序
intranet 内联网,企业内部网
intruder 入 侵 者
IMAP 一种邮件协议
是Internet Message Access Protocal 的缩写。IMAP 提供了一个在远程服务器上管理邮件的手段,它与

POP 协议相似,但功能比POP 要多,功能包括:只下载邮件的标题、建立多个邮箱和在服务器上建立保存

邮件的文件夹。
Java Virtual Machine Java虚拟机
java script 基于Java语言的一种脚本语言
jack in 一句黑客常用的口语,意思为破坏服务器安全的行为
kernel 内核
keys 密钥
keyspace 密钥空间
Keystroke Recorder(按键记录器) 一些用语窃取他人用户名和密码的工具
LAN Server 局域网服务器
Local security 局部安全性
log 日志、记录
logging 登录
**ff 退出、注销
logical port 逻辑端口
**n 注册
**n script 登录脚本
LFN 长文件名
logic bomb(逻辑炸*)一种可导致系统加锁或者故障的程序或代码。
mass browser 主浏览器
MAPI
是Messaging Application Progrmming Interface 的缩写。微软和其它一些公司开发了MAPI,可使

Windows 应用程序接入到从Microsoft Mail 到Novell MHS的多种消息系统。但是, MAPI仅限于在日常工

作的水平上工作,即感知邮件的应用程序,它可在网络上交换邮件与数据。
member server 成员服务器
menu 菜单
message 消息
multilink 多链接
MIME 多媒体Internet邮件扩展
MPR 多协议路由器
multiprocessing 多重处理
Module 模块
multihomed host 多穴主机
MUD
MUD的英文全名是Multiple User Dimension、Multiple User Dialogue或Multiple User Dungeon,译为

“多人世界”、“多人对话”或“多人地牢”,俗称“泥巴”游戏。
named pipes 命名管道
NDS NetWare目录服务
NetBEUI NetBIOS扩展用户接口
NetBIOS gateway NetBIOS网关
NetWare 网络操作系统(不好意思,我忘了是那个公司开发的了)
network 网络
NetBIOS 网络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NDIS 网络驱动程序接口规范
NetDDE 网络动态数据交换
NIC 网络接口卡
network layer 网络层
Network Monitor 一个网络监控程序
network operating system 网络操作系统
network printer 网络打印机
network security 网络安全
network user 网络用户
NFS 网络文件系统
node 节点
npasswd UNIX的一种代理密码检查器,在提交给密码文件前,它将对潜在的密码进行筛选。
OSPF 开放最短路径优先协议
OSI Model 开放系统互连模式
out-of-band attack 带外攻击
packet filter 分组过滤器
password 口令
path 路径
payload 净负荷
PBX 专用交换机
PCS 个人通信业务
peer 对等
permission 权限
plaintext 明文
PPTP 点到点隧道协议
port 端口
prority 优先权
protocol 协议
potential browser 潜在浏览器

网友A:
呵呵,好多啊,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谢谢,能否整理成pdf格式!

网友C:
学了个习,呵呵

网友D:
mark,回头再看。

网友E:
第一个就错了 那是宏碁 念qi

楼主:
宏碁(‘碁’是‘棋’的异体字。不是基础的基)

好吧我错了

楼主:
Acer宏碁的读音:Hóng Qí不是宏基(HongJi)意为:一盘宏大的棋局,宏碁的宏“碁”是“棋”的繁体字。超过90%以上的大陆人都会把“碁  宏碁新**
”读成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