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差分运放

楼主(2012-05-31):
(无正文)

网友A:
我试一下哈~
放大倍数应该是Vp*(1+R2/R1),同相比例嘛。

另外,因为输入端有个直流分量叠加,那么输入到Vp的就不简单是Vin了,应该是+5v*100/115+Vin*15/115.。

至于我的结果和楼主不一样,我就不太知道了,望专家分析~
我也有个疑问,在不平衡电源供电时候,对于运放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供电都不对,这样会导致运放工作不正常!

网友C:
非平衡电源、参考点位不是中点
你重新计算

网友D:
首先LZ得算法貌似不对
这个同向的
然后双电源一般都是对称的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哪是查差分啊,R4下端接地,才差分呢,而且运放正负电源不对称。

网友F:
如果,R1一端不接地,假设输入为vin’。 是不是就是差分电路了?并且输入端被抬高了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