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chipscope问题

楼主(2012-05-31):
大侠们 我用chipscope时总是显示waiting for core to be armed,slow or stopped clock 而没有结果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是不是时钟不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ILA的时钟应该是什么呀?

楼主:
顶起呀  急着要用呢

网友B:
你是synplify 综合的?
还是?

网友B:
说下流程。

网友C:
基本上来说是ila的时钟没有,如果时钟是来自dcm的话,检查一下dcm是否正常,如果不是检查外围晶振。
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的设计出问题,尤其是当ila的采样时钟不是系统时钟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ISE自带的XST,没有用synplify.ILA的时钟应该是数据的同步时钟吧?不应该是全局时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调用的是现成的核,DCM正常与否怎么检查?求方法?

网友D:
这是ila的时钟问题,应该是这个时钟没有跳变,给你两个建议:
1、检查板上晶振输出是否正常
2、若正常,就检查DCM或PLL输出是否正常,首先看你的使用方法是不是正确,再看看是不是RST信号一直在置位。这个检查可以通过将DCM或PLL输出时钟信号引到FPGA的引脚上面用示波器测一下,也可以用Modelsim仿真一下
只要是时钟问题解决正常了,chipscope应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啊!好好试试

网友B:
检查时钟,唯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