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说话,MOS!

楼主(2012-05-31):
图里的R9是200K。左侧加上5V电压,Q9导通,MOS管栅极电压10.8v(这时我就有点想不明白了),MOS管不通。短掉R9,Q9就坏掉了。将R9改成10K,MOS管通,栅极电压还是10.8V。这样看来,栅极应该有较大的电流啊,怎么会这样?

网友A:
万用表坏了吧。呵呵。

网友B:
这点路什么用的?看的很无厘头...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你的12v的地与你给的图中的地是连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没坏。R9短掉,试了两次,废了两个三极管(三极管基极和c极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网友A:
那我就晕菜了。些时,Q9已经是饱和态了,饱和态的特性我没有深入研究过。如果接R9为200K和10K时,电压都一样为10.8V,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此时Q9变恒流源了。呵呵。

网友D:
R5 用200K?
IB等于多少
IC又等于多少

网友E:
从原理图上推不出你的问题

网友F:
R5=200k。。。。
5V/200K=25uA,三极管能导通吗?

网友G:
1# 看见未来   也许是你的Q9,Ice漏电流大。Q9电路本身来说没有太大问题。可以改R8-R9改1K或改Q9 Vce 100V的三极管试试。

网友H:
将R8,R9同时换成10K试试

网友I:
确定你的Q11引脚没弄错?
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要是R9短接Q9坏,说明,Q11引脚错的可能太大了。

网友J:
MOS 管脚搞错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K:
同意楼上

网友L:
MOSFET引脚搞错。。。

11楼: R5=200k。。。。
5V/200K=25uA,三极管能导通吗?

三极管即使工作于1uA也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管脚没错的,所以我很郁闷啊。

楼主:
向问大家,手碰到三极管的基极,直接把三极管搞通了,不是通完就断掉,而是手贴在在上面多久,管子就通多久。目前,有部分手会出现这种问题,一部分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是的脚是对地的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