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芯片工作异常

楼主(2012-05-31):
(无正文)

网友A(2013-05-30):
可能是阻抗问题吧?不知道仁兄问题解决了没有 啊

网友B:
焊接质量不合格,或是是否无铅版本器,这对焊接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另外可检查一下板子有否变形,如有变形说明板子热设计不合格,局部过热后板子变形,然后会导致芯片的部分引脚受到应力出现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