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输出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2-05-31):
用MSP4305418A的定时器A产生PWM波时,发现有TA0.0和TA1.0的脚都对应比较输出0单元,想请问这是否说明两个引脚对应的单元都是比较单元0,两个引脚的输出内部是可以连到一起的啊?

网友A:
不对吧,在管脚定义时是否定义相同。内部是不可以连的,我没有用过,你可以仔细看一下datasheet

网友B:
应该是连接到比较单元两个不同输入口,内部会连接的

网友B:
错了,不会连接的

网友C:
定时器输出可以直接给比较器,有内部连接,但与那两个管脚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