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pcb 发现有些管脚没连接网络怎么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31):
这是说你PCB没这个网络,正要给你加进去呢

你点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理图元件P1的管脚号和封装的管脚号对不上,你双击原理图元件P1,找到下面的EDIT PIN,然后看下管脚号码能不能与封装上面的号码对上

网友B:
估计原理图中不是1,2,3等管脚命名,所以没法对号入座。

网友C:
引脚序号不对应

网友D:
你的原理图文件盒封装是自己做的吧?管脚定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E:
建立零件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原理图与PCB中的管脚命名方式一致。好的习惯可以给你以后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了  已经解决  问题出在引脚号与引脚名位置写反了

网友F(2013-09-25):
真心感谢各位,我也出错了,的确要分清引脚号与引脚名的区别,引脚号是用来和PCB封装的引脚号相对应,引脚名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脚是干什么用的,所以,自己制作元件时,两者要区分,否则,导入PCB中,则没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