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ndstorm的Jtag加锁问题

楼主(2012-05-31):
AN, JTAG, ST, ck, COM
请问各位用过LM3S的,
如果通过软件将JTAG加锁,是否Keil+Ulink就不能对Flash进行下载软件了?
还是可以下载?
在sandstorm中,是不是一定要用到GPIO_UNLOCK 和commit这两个寄存器进行加锁?
如果留个后门,重新恢复JTAG,
是不是流程是:写UNLOCK寄存器,将COMMIT写回0x7F和0xF0,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加锁后,是不是用Jlink的UNLOCK命令可以重新解锁?
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共享一下经验。
昨晚上做了一片,发现Jlink确实能将Flash擦掉,但JTAG不能恢复啊!

版主,留后门的那种方式,可以不?
谢谢!

楼主:
没人理我,再共享一下,对于 Sandstorm系列,
C0和C1如果加锁,是无法恢复的,另外3个是可以回复的。

留后门方式不能用,必须系统复位才行。
也算烧了100块钱后的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