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32F103ZET6反汇编高手

楼主(2012-05-31):
我有一个代码需要反汇编,有那位高手可以帮我?谢谢。具体再谈 QQ:364387870
自认为自己水平可以 联系我把。
有效期截至6.15号。

网友A:
有工具可以做这个事情。

网友B:
抵制反汇编,支持山寨!

网友C:
反汇编只能啃骨头

山寨能喝点汤

原创才能吃到肉啊

网友D:
还是得支持原创

网友E:
反汇编难度不小

网友F:
反汇编只能啃骨头

山寨能喝点汤

原创才能吃到肉啊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吃肉啊,不能只啃骨头:lol

网友G(2012-08-08):
哈哈 说反了

反汇编 吃到肉啊

山寨能   喝点汤

原创才能   只能啃骨头

网友H:
还是支持原创

网友I:
很久没有玩反汇编了

网友J:
玩了很久汇编了.

网友K:
我们一直在玩反汇编

网友G(2012-10-02):
ARM的BIN文件反汇编方法 .
分类: uboot移植 2012-07-21 23:22 823人阅读 评论(0) 收藏 举报
最近在调试uboot的代码时,用的新版本的uboot,lowlevel_init函数里是空的,而且在链接文件中也没有发现对lowlevel_init.o的链接。在bl lowlevel_init 之前和之中加了两个电灯,发现在bl之后的部分并没有被执行,所以想看看具体程序有没有运行这个函数。在网上找反汇编bin文件的时候发现有朋友提供的方法,很好用。

使用arm-linux 工具链里面的arm-linux-objdump 就能反汇编

cd到bin文件所在的目录, 在命令行下输入:

arm-linux-objdump -D -b binary -m arm xxx.bin > xxx.asm

参数:
-D 反编译所有代码
-m 主机类型, arm
-b 文件格式, binary

对于ELF格式的文件只要一个-D参数即可

就可以把xxx.bin反汇编到xxx.asm文件

网友G:
交叉编译生成ARM汇编和反汇编二进制文件生成ARM汇编(指定ARM架构及cpu类型) .
分类: linux 2012-07-05 19:27 962人阅读 评论(0) 收藏 举报
[plain] view plaincopyprint?
01.
1、arm-linux-gcc:
首先编写C程序,假设名字为test.c,保存test.c文件内容: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01.#include<stdio.h>
02.int main()
03.{
04.        printf("hello.world!\n");
05.        return 0;
06.}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world!\n");
        return 0;
}

在X86架构下的电脑上生成ARM架构的汇编代码有两种方式:
1、使用交叉编译工具链:arm-linux-gcc,指定-S选项可以生成汇编中间文件。
2、使用arm-linux-objdump反汇编arm二进制文件。

1、arm-linux-gcc:
首先编写C程序,假设名字为test.c,保存test.c文件内容: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01.#include<stdio.h>
02.int main()
03.{
04.        printf("hello.world!\n");
05.        return 0;
06.}
#include<stdio.h>
int main()
{
        printf("hello.world!\n");
        return 0;
}

使用方法如下:
在使用arm-linux-gcc编译C源文件时,使用-S选项可以将C文件(test.c为例)编译到汇编阶段,生成arm汇编代码,使用方式如下:
arm-linux-gcc  -march=armv7-a -mtune=cortex-a9  test.c -S -o test.asm
生成arm汇编文件test.asm。
说明:
-march可以指定目标ARM的架构可选参数见(man gcc)
-mtune(类似于-mcpu)可以具体到ARM处理器类型。
注意:
Specifying both -march= and -mcpu= is redundant, and may not in fact have done what you expected in previous compiler versions (maybe even depending o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arguments were given). The -march switch selects a "generic" ARMv7-A CPU, and -mcpu selects specifically a Cortex-A8 CPU with tuning specific for that core.

Either use "-march=armv7-a -mtune=cortex-a8", or just use "-mcpu=cortex-a8".

所以只用一个-mcpu=cortex-a9也可以

test.asm内容:
[plain] view plaincopyprint?
01.<PRE class=plain name="code">  1         .arch armv4t
02.  2         .fpu softvfp
03.  3         .eabi_attribute 20, 1
04.  4         .eabi_attribute 21, 1
05.  5         .eabi_attribute 23, 3
06.  6         .eabi_attribute 24, 1
07.  7         .eabi_attribute 25, 1
08.  8         .eabi_attribute 26, 2
09.  9         .eabi_attribute 30, 6
10. 10         .eabi_attribute 18, 4
11. 11         .file   "test.c"
12. 12         .section        .rodata
13. 13         .align  2
14. 14 .LC0:
15. 15         .ascii  "hello.world!\000"
16. 16         .text
17. 17         .align  2
18. 18         .global main
19. 19         .type   main, %function
20. 20 main:
21. 21         .fnstart
22. 22 .LFB2:
23. 23         @ Function supports interworking.
24. 24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25. 25         @ frame_needed = 1, uses_anonymous_args = 0
26. 26         stmfd   sp!, {fp, lr}
27. 27         .save {fp, lr}
28. 28 .LCFI0:
29. 29         .setfp fp, sp, #4
30. 30         add     fp, sp, #4
31. 31 .LCFI1:
32. 32         ldr     r0, .L3
33. 33         bl      puts
34. 34         mov     r3, #0
35. 35         mov     r0, r3
36. 36         sub     sp, fp, #4
37. <PRE class=plain name="code"> 36         sub     sp, fp, #4
38. 37         ldmfd   sp!, {fp, lr}
39. 38         bx      lr
40. 39 .L4:
41. 40         .align  2
42. 41 .L3:
43. 42         .word   .LC0
44. 43 .LFE2:
45. 44         .fnend
46. 45         .size   main, .-main
47. 46         .ident  "GCC: (Sourcery G++ Lite 2009q1-176) 4.3.3"
48. 47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49.</PRE>
50.<PRE></PRE>
51.<PRE></PRE>
52.<PRE></PRE>
53.<PRE></PRE>
54.<PRE></PRE>
55.<PRE></PRE>
56.<PRE></PRE>
57.<PRE></PRE>
58.<PRE></PRE>
59.<PRE></PRE>
60.<PRE></PRE>
61.<PRE></PRE>
62.<PRE></PRE>
63.<PRE></PRE>
64.<PRE></PRE>
65.<PRE></PRE>
66.<PRE></PRE>
67.<PRE></PRE>
68.<PRE></PRE>
69.<PRE></PRE>
70.<PRE></PRE>
71.<PRE></PRE>
72.<PRE></PRE>
73.<PRE></PRE>
74.</PRE>
[plain] view plaincopyprint?  1         .arch armv4t    2         .fpu softvfp    3         .eabi_attribute 20, 1    4         .eabi_attribute 21, 1    5         .eabi_attribute 23, 3    6         .eabi_attribute 24, 1    7         .eabi_attribute 25, 1    8         .eabi_attribute 26, 2    9         .eabi_attribute 30, 6   10         .eabi_attribute 18, 4   11         .file   "test.c"   12         .section        .rodata   13         .align  2   14 .LC0:   15         .ascii  "hello.world!\000"   16         .text   17         .align  2   18         .global main   19         .type   main, %function   20 main:   21         .fnstart   22 .LFB2:   23         @ Function supports interworking.   24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25         @ frame_needed = 1, uses_anonymous_args = 0   26         stmfd   sp!, {fp, lr}   27         .save {fp, lr}   28 .LCFI0:   29         .setfp fp, sp, #4   30         add     fp, sp, #4   31 .LCFI1:   32         ldr     r0, .L3   33         bl      puts   34         mov     r3, #0   35         mov     r0, r3   36         sub     sp, fp, #4   <PRE class=plain name="code"> 36         sub     sp, fp, #4   37         ldmfd   sp!, {fp, lr}   38         bx      lr   39 .L4:   40         .align  2   41 .L3:   42         .word   .LC0   43 .LFE2:   44         .fnend   45         .size   main, .-main   46         .ident  "GCC: (Sourcery G++ Lite 2009q1-176) 4.3.3"   47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PRE></PRE>    1         .arch armv4t
  2         .fpu softvfp
  3         .eabi_attribute 20, 1
  4         .eabi_attribute 21, 1
  5         .eabi_attribute 23, 3
  6         .eabi_attribute 24, 1
  7         .eabi_attribute 25, 1
  8         .eabi_attribute 26, 2
  9         .eabi_attribute 30, 6
10         .eabi_attribute 18, 4
11         .file   "test.c"
12         .section        .rodata
13         .align  2
14 .LC0:
15         .ascii  "hello.world!\000"
16         .text
17         .align  2
18         .global main
19         .type   main, %function
20 main:
21         .fnstart
22 .LFB2:
23         @ Function supports interworking.
24         @ args = 0, pretend = 0, frame = 0
25         @ frame_needed = 1, uses_anonymous_args = 0
26         stmfd   sp!, {fp, lr}
27         .save {fp, lr}
28 .LCFI0:
29         .setfp fp, sp, #4
30         add     fp, sp, #4
31 .LCFI1:
32         ldr     r0, .L3
33         bl      puts
34         mov     r3, #0
35         mov     r0, r3
36         sub     sp, fp, #4
[plain] view plaincopyprint?36         sub     sp, fp, #4  37         ldmfd   sp!, {fp, lr}  38         bx      lr  39 .L4:  40         .align  2  41 .L3:  42         .word   .LC0  43 .LFE2:  44         .fnend  45         .size   main, .-main  46         .ident  "GCC: (Sourcery G++ Lite 2009q1-176) 4.3.3"  47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36         sub     sp, fp, #4
37         ldmfd   sp!, {fp, lr}
38         bx      lr
39 .L4:
40         .align  2
41 .L3:
42         .word   .LC0
43 .LFE2:
44         .fnend
45         .size   main, .-main
46         .ident  "GCC: (Sourcery G++ Lite 2009q1-176) 4.3.3"
47         .section        .note.GNU-stack,"",%progbits

另外,使用arm-linux-objdump 反汇编过程如下:
(1)交叉编译:
arm-linux-gcc test.c -o test ,生成test二进制文件(此处可以加入-O2选项优化代码:arm-linux-gcc test.c -O2 -o test)
(2)反汇编:
arm-linux-objdump -alD test > test.txt
生成test.txt文件,内容如下:
[plain] view plaincopyprint?
01.test:     file format elf32-littlearm
02.test
03.
04.
05.Disassembly of section .interp:
06.
07.00008134 <.interp>:
08.    8134:   62696c2f    rsbvs   r6, r9, #12032  ; 0x2f00
09.    8138:   2d646c2f    stclcs  12, cr6, [r4, #-188]!
10.    813c:   756e696c    strbvc  r6, [lr, #-2412]!
11.    8140:   6f732e78    svcvs   0x00732e78
12.    8144:   Address 0x00008144 is out of bounds.
13.
14.
15.Disassembly of section .note.ABI-tag:
16.
17.00008148 <.note.ABI-tag>:
18.    8148:   00000004    .word   0x00000004
19.    814c:   00000010    .word   0x00000010
20.    8150:   00000001    .word   0x00000001
21.    8154:   00554e47    .word   0x00554e47
22.    8158:   00000000    .word   0x00000000
23.    815c:   00000002    .word   0x00000002
24.    8160:   00000006    .word   0x00000006
25.    8164:   0000000e    .word   0x0000000e
26.
27.Disassembly of section .hash:
28.
29.00008168 <.hash>:
30.    8168:   00000003    andeq   r0, r0, r3
31.    816c:   00000008    andeq   r0, r0, r8
32.    8170:   00000005    andeq   r0, r0, r5
33.    8174:   00000006    andeq   r0, r0, r6
34.    8178:   00000007    andeq   r0, r0, r7
35.    ...
36.    8188:   00000002    andeq   r0, r0, r2
37.    818c:   00000000    andeq   r0, r0, r0
38.    8190:   00000004    andeq   r0, r0, r4
39.    8194:   00000003    andeq   r0, r0, r3
40.    8198:   00000001    andeq   r0, r0, r1
41.
42.Disassembly of section .dynsym:
43.
44.0000819c <.dynsym>:
45.    ...
46.    81ac:   0000006f    andeq   r0, r0, pc, rrx
47.    81b0:   00008354    andeq   r8, r0, r4, asr r3
48.    81b4:   00000000    andeq   r0, r0, r0
49.    81b8:   00000012    andeq   r0, r0, r2, lsl r0
50.    81bc:   00000075    andeq   r0, r0, r5, ror r0
51.    81c0:   00008360    andeq   r8, r0, r0, ror #6
52.    81c4:   00000000    andeq   r0, r0, r0
53.    81c8:   00000012    andeq   r0, r0, r2, lsl r0
54.    81cc:   0000000f    andeq   r0, r0, pc
55.    ...
56.    81d8:   00000012    andeq   r0, r0, r2, lsl r0
57.    81dc:   00000026    andeq   r0, r0, r6, lsr #32
58.    ...
59.    81e8:   00000020    andeq   r0, r0, r0, lsr #32
60.    81ec:   00000035    andeq   r0, r0, r5, lsr r0
61.    ...
62.    81f8:   00000020    andeq   r0, r0, r0, lsr #32
63.    81fc:   0000006a    andeq   r0, r0, sl, rrx
64.    8200:   00008378    andeq   r8, r0, r8, ror r3
65.    8204:   00000000    andeq   r0, r0, r0
66.    8208:   00000012    andeq   r0, r0, r2, lsl r0
67.    820c:   00000049    andeq   r0, r0, r9, asr #32
68.    ...
69.    8218:   00000012    andeq   r0, r0, r2, lsl r0
70.
71.Disassembly of section .dynstr:
72.
73.0000821c <.dynstr>:
74.    821c:   62696c00    rsbvs   r6, r9, #0  ; 0x0
75.    8220:   5f636367    svcpl   0x00636367
76.    8224:   6f732e73    svcvs   0x00732e73
77.    8228:   5f00312e    svcpl   0x0000312e
78.    822c:   6165615f    cmnvs   r5, pc, asr r1
79.    8230:   755f6962    ldrbvc  r6, [pc, #-2402]    ; 78d6 <_init-0xa5a>
80.    8234:   6e69776e    cdpvs   7, 6, cr7, cr9, cr14, {3}
81.    8238:   70635f64    rsbvc   r5, r3, r4, ror #30
82.    823c:   72705f70    rsbsvc  r5, r0, #448    ; 0x1c0
83.    8240:   5f5f0030    svcpl   0x005f0030
84.    8244:   6e6f6d67    cdpvs   13, 6, cr6, cr15, cr7, {3}
85.    8248:   6174735f    cmnvs   r4, pc, asr r3
86.    824c:   5f5f7472    svcpl   0x005f7472
87.    8250:   764a5f00    strbvc  r5, [sl], -r0, lsl #30
88.    8254:   6765525f    undefined
89.    8258:   65747369    ldrbvs  r7, [r4, #-873]!
90.    825c:   616c4372    smcvs   50226
91.    8260:   73657373    cmnvc   r5, #-872415231 ; 0xcc000001
92.    8264:   615f5f00    cmpvs   pc, r0, lsl #30
93.    8268:   69626165    stmdbvs r2!, {r0, r2, r5, r6, r8, sp, lr}^
94.    826c:   776e755f    undefined
95.    8270:   5f646e69    svcpl   0x00646e69
96.    8274:   5f707063    svcpl   0x00707063
97.    8278:   00317270    eorseq  r7, r1, r0, ror r2
98.    827c:   6362696c    cmnvs   r2, #1769472    ; 0x1b0000
99.    8280:   2e6f732e    cdpcs   3, 6, cr7, cr15, cr14, {1}
100.    8284:   75700036    ldrbvc  r0, [r0, #-54]!
101.    8288:   61007374    tstvs   r0, r4, ror r3
102.    828c:   74726f62    ldrbtvc r6, [r2], #-3938
103.    8290:   6c5f5f00    mrrcvs  15, 0, r5, pc, cr0
104.    8294:   5f636269    svcpl   0x00636269
105.    8298:   72617473    rsbvc   r7, r1, #1929379840 ; 0x73000000
106.    829c:   616d5f74    smcvs   54772
107.    82a0:   47006e69    strmi   r6, [r0, -r9, ror #28]
108.    82a4:   335f4343    cmpcc   pc, #201326593  ; 0xc000001
109.    82a8:   4700352e    strmi   r3, [r0, -lr, lsr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