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

楼主(2012-05-31):
ARM 型号:S3C2410A
Flash型号:AM29LV320DB

按照标准电路制作了一块印制板,最近在用H-JTAG调试定时器、uart、外部中断,发现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总是死在IRQEnable();// 使能IRQ中断(CPSR)上,但是用另外一块2410的开发板调试时,中断服务函数就可以进入了,所以怀疑是硬件问题,但是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请指教~~~

网友A:
木有用个这个芯片

楼主:
1个回复/20个查看,怎么个情况?不吝赐教啊~~

网友B:
用调速器跟踪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用过调速器啊,麻烦说具体点,谢啦~~

楼主:
再给自己顶一下。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硬件的问题,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查,硬件哪一部分能对进入中断函数有影响呢?

网友C:
你对应的中断是什么?串口接收中断?估计是对应的引脚没有接触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口没问题,我用程序调过了。就是中断进不去,uart、外部、定时器都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