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转换速度和MCU执行语句时间的讨论及问题。

楼主(2012-05-31):
我以前一直用STC产品。

最近用STC的一款12C5A60S2(1T单片机),做将近100个AD转换。

意思就是我程序完成一周,要转换100次AD,还要加上别的一些比较的语句。

我做完,产品的晶振为24MHz,程序周期在670us,太宽了。

我们的要求,最好在20us。

所以,我就想单片机的速度可能是不行了。

是不是要换16位机,或则32位再加上,独立的并行AD。

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我已经做好更换平台的准备所以来此发帖求助

呵呵,外加一句, 程序匠人哥,我几年前买过你出的书,嘿嘿,写的不错,比看其他书灵活许多,也容易看进去。

网友A:
你的AD速率有这么高吗
1000000US/20US*100=5000000=5M SPS

做什么产品要求这么高,估计9成是你的要求搞错了吧

楼主:
2L
我用STC的AD是确实没有这么的速率。所以我在上面写了,我打算用外置的并行AD。

我的产品是测物体下降速度的,是100个物体一起测。

我之所以想请教换平台的事情,是因为,我把单片机项目中的AD中断关闭后,光是走数值比较,及一些软件滤波的语句,也需要将近200US。(示波器测得)

做这个项目时,起初我以为1MS以内就够用,现在发现当时估算的误差很大。所以,经过和一些机械方面的工程师讨论,他们介意我整个程序周期(ADC转换加上程序中的一些比较语句等)做到20US以内。。。。。

网友A:
你的要求
一般的ARM芯片也难做到的

楼主:
是啊,知道21里有大神。所以特意来这里请教了。因为一下子要比较好几个平台,我想只有21里的大神能给我明示了!!!!!!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指点我一下,哪种组合可以满足我的项目要求,比如说什么MCU加上什么型号的并行AD。?
求指点迷津!!

网友B:
把项目要求细节说一下吧,看看有什么地方是可以简化的。
“测物体下降速度的,是100个物体一起测” =》 100个物体 = 100个传感装置 = 100个通道切换?

网友C:
这个速度,用FPGA+高速ADC,比如示波器里用的100M SPS以上的ADC看看

网友D:
20us,就算只处理一路AD,单片机都只能是勉强
就算你用外部的AD,单片机20us能读到数据吗?更别说还要处理数据了,这得要求多高的通信速率呀
感觉就是你们理解要求有问题,你们应该了解物体实际下落的速度有多高,而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再定多长时间采样一次?
第一宇宙速度是7.9Km/s即7.9mm/us,20us也只能跑158mm,我想测试物体下落不需要精确到mm级别吧

楼主:
7L:
    这个项目我用STC12C5A60S2(1T单片机)其实已经完成过了,只是最后做出来程序周期太长了,一共670US。
  项目说明:我需要检测100个物体的在下降过程中的速度,这100个物体有可能是同时下降,也有可能是按照随机的次序下降。
            我用ADC是因为,传感器装置在物体下降过程中会被物体遮挡住,然后会有电压变化由低变高。我在程序中检测0x15和0xf0(ADC值),我在0x15时,计时,0xf0截止。然后求出时间,时间越长速度越慢。。。。。

楼主:
9L:
   有所不知,我们的行程其实也就几十mm或则说是十几mm。而且有时候下降很快,有时候下降很慢。

楼主:
8L:
   我是考虑过这种组合,但是我以为只需要20MSPS的就够了呢,100MSPS,会不会很贵啊?毕竟是要生产的产品,成本得考虑。
  还有就是我现在用单片机编辑烧录文件(bin)后,生成的文件是将近18KB,里面还有一些表格要查。对FPGA不是很了解,所以想问问适合我用的FPGA,或则说能满足我要求的FPGA会是多钱一片大约,有推荐更好,3Q!

网友E:
电路是不是需要重新规划下 100路AD切换 有些恐怖 而且会衰减

楼主:
13L:
    你说的衰减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说嘛?我打算用外部并行AD的。希望大家愿意帮我的,加我QQ:370087712!本人非常喜欢交同行朋友!

网友B:
用两个比较器(比较0x15和xf0)替代ADC,只需要读两电平,比ADC快。

但依然是不可能的:
24MHz,20us,共480个clk,100路轮询,每路4.8个clk,STC12C5A60S2一条跳转指令就得3-4个clk,能干什么事。
LZ,你用670us,100路轮询(每路160.8个clk,约能执行50-80条指令),还干完其他任务,我已经快感到不可思议了。:L

楼主:
15L:
    你前面说的2个比较器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看明白?什么样的比较器可以直接读取外界的电压并且变成值(0x15)?
   回答你后面说的内容,虽然我有很多事情要在程序里面做,但是都是有前提的。比如说要是电压不高于0x15的话,基本上我就是循环扫描100个位置了。1T单片机24M晶振670US100次判断也不快的出奇了吧,嘿嘿!
15# xxlin1984

楼主:
回复 网友E:
13L:
    你说的衰减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说嘛?我打算用外部并行AD的。希望大家愿意帮我的,加我QQ:370087712!本人非常喜欢交同行朋友!

楼主:
8L:
   我是考虑过这种组合,但是我以为只需要20MSPS的就够了呢,100MSPS,会不会很贵啊?毕竟是要生产的产品,成本得考虑。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我现在用单片机编辑烧录文件(bin)后,生成的文件是将近18KB,里面还有一些表格要查。对FPGA不是很了解,所以想问问适合我用的FPGA,或则说能满足我要求的FPGA会是多钱一片大约,有推荐更好,3Q!

楼主:
7L:
    这个项目我用STC12C5A60S2(1T单片机)其实已经完成过了,只是最后做出来程序周期太长了,一共670US。
  项目说明:我需要检测100个物体的在下降过程中的速度,这100个物体有可能是同时下降,也有可能是按照随机的次序下降。
            我用ADC是因为,传感器装置在物体下降过程中会被物体遮挡住,然后会有电压变化由低变高。我在程序中检测0x15和0xf0(ADC值),我在0x15时,计时,0xf0截止。然后求出时间,时间越长速度越慢。。。。。
7# xxlin1984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所不知,我们的行程其实也就几十mm或则说是十几mm。而且有时候下降很快,有时候下降很慢。

楼主:
我用STC的AD是确实没有这么的速率。所以我在上面写了,我打算用外置的并行AD。

我的产品是测物体下降速度的,是100个物体一起测。

我之所以想请教换平台的事情,是因为,我把单片机项目中的AD中断关闭后,光是走数值比较,及一些软件滤波的语句,也需要将近200US。(示波器测得)

回复 网友A:
做这个项目时,起初我以为1MS以内就够用,现在发现当时估算的误差很大。所以,经过和一些机械方面的工程师讨论,他们介意我整个程序周期(ADC转换加上程序中的一些比较语句等)做到20US以内。。。。。

网友B:
16# lidake 我没表达清楚。
LZ,从你的描述看你只要判断AD值为0x15,0xf0时的电压值,然后计算两者之间的时间差;
那么,用两个比较器直接比较这两点的电压就好了,单片机读取比较器输出电平,无须等待延时。但这样大概也就达到你在3L所说的200us,离20us还有整整十倍差距。

网友B:
刚想到个点子:
10组窗比较器(2个比较器),每组管10路;
一次切换读10路状态(需10个IO),10次切换即可读取100路状态;
一次切换、判断、计时在200us内完成(成本和IO允许的话,上20路,程序时间可放宽至400us)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啦,你说的这个估计用LM324可以解决,但是U整体执行程序的所需要的时间,是我不能容忍的,我最少也要在35us以内,如果程序周期放宽到400us,那对我来说,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我就不如还用我那670us的产品了。3Q all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