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里面的PWM

楼主(2012-05-31):
今天拆了一个开关电源,15V/1A输出的。
因为没有原理图,所以我大概看了一下
首先有220V交流输入,然后经过四个二极管整流,
接到了一个被擦出型号的管子,应该是MOS管,然后通过变压器。
这个MOS管是一个P521的管子驱动的,应该是光耦
输出端接的一个FAN431,这个,应该是一个稳压芯片
然后,431的输出电压接到了前面说的那个光耦
我用示波器测试这个光耦的时候
并没有PWM驱动信号
如果没有PWM,且,220V的信号首先是经过整流才加如的MOS管
然后才加入的变压器
那,这个输入信号怎么耦合呢?
示波器测试光耦的输出端和输入端,都没有PWM波形
另外,电路板里面没有其他的芯片了
在那个FAN431附近
有一个电阻和电容
但是并不是RC振荡电路,
因为没有测到任何的PWM波形
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实现其功能的呢
谢谢。

楼主:
麻烦开关电源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昨天晚上拆了一个那种节能日光灯
看那上面的电路板,也是这种类型
里面没有传说中的TL494等PWM芯片。

楼主:
我拆的那个电源跟图中所示的大小差不多
都是属于精简型的。

网友A:
百度一下TOP223Y,应该是这类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