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7的替代

楼主(2012-05-31):
(无正文)

网友A:
3只4007串联用

网友B:
理想二极管VF=0. 通常VF越小越好。居然有人希望用VF较大(2V)的二极管。而且二极管通过电流高达1A。二极管有2W的功耗。不加散热器,二极管要烧。

网友C:
理想二极管VF=0. 通常VF越小越好。居然有人希望用VF较大(2V)的二极管。而且二极管通过电流高达1A。二极管有2W的功耗。不加散热器,二极管要烧。
引用 网友B:

用来串在电路里,产生足够的压降,用来点LED呀,检测是否有电呀等。
在有两种电源同时供电时,用来串在电路里,把一路电源的电压降下来的一点,可以实现简单的后备电源电路。

同时,指正你一个错误,二级管的上面的功耗不能这么算。他不是一个纯电阻,每个PN结都有大约0.7V的结电场。非要当电阻算,也得在2V上,把那3个二极管的结电压减掉再算。二级管导通时,电阻其实很小。

呵呵,这是我用过的两种应用,其它的功能估计还有。

网友A:
LZ估计是电池供电,想降低点输入电压

楼主:
我还真没考虑到功耗的问题,但是我有特殊的需求,因为板子画好了打了样,但是发现整流过后的输出电压大了那么一点,这一点经过变压器放大之后就很大了。  多了200到300V,  所以想减小一点电压,就考虑用比较大的压降管了。    帮忙参考下,HER108可以替换吗?  还有什么别的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就是想降低点电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贴片的4007也能加散热器吗?

网友D:
:lol搭车请教一下楼主:二极管的耗散功率如何计算?

比如压降=0.7v,通过电流=1A,功耗是否=0.7W?(按照楼主的意思,应该不是吧,但是正确算法是怎样的呢?)

网友C:
:lol搭车请教一下楼主:二极管的耗散功率如何计算?

比如压降=0.7v,通过电流=1A,功耗是否=0.7W?(按照楼主的意思,应该不是吧,但是正确算法是怎样的呢?) ...
引用 网友D:

我在论坛里再三强调,数据手册!!!
下面是仙童半导体的1N4007的伏安特性:

从图上可以查出对应电流和电压,可以看出,电压是从0.6V起的,所以电压要减掉0.6V再去乘相应的电流。

网友E:
回楼上,关于功耗的计算问题:
现有一个1.2V的电池,1欧的电阻,和一只仙童半导体的1N4007串联。按楼上给出的伏安特性曲线,回路中将产生约0.3A的电流。这时,1欧电阻将消耗0.09W的功率,电池提供了0.36W的功率,余下0.27W的功率将由二极管消耗,这正好是0.9V压降乘以0.3A电流得出的结果,如果用(0.9-0.6)* 0.3 = 0.09W,那么多余的能量蒸发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正确的计算二极管耗散的功率的方法当然应当是二极管两端压降乘以二极管流过的电流,与那个0.6V的开启电压有什么关系呢?减去0.6V的做法应当用在求动态电阻上,而不是耗散功率上。
我错了吗?

网友F:
“电压”本来就是由“将电子从电场1移至电场2所做功”定义出来的
——再三强调错了

网友G:
这个特性曲线无非是说明二极管的压降不是书本上固定不变的,而是和流过其电流大小相关的
说明不了你说的计算方法
P=UI显而易见,干嘛非要往导通电阻上扯呢?

顺便搭个车,求解释

10# Tinnal

网友C:
回楼上,关于功耗的计算问题:
现有一个1.2V的电池,1欧的电阻,和一只仙童半导体的1N4007串联。按楼上给出的伏安特性曲线,回路中将产生约0.3A的电流。这时,1欧电阻将消耗0.09W的功率,电池提供了0.36W的功率,余 ...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推导过程有误,首先,这个伏安特性给出的电流、电压,都是以二级管本身作参考,而不是你的电源电压。
第二个问题,我给你假定如下一种情况,你算算。我有两个理想电池,电池1:1.2V,电池2:0.6V。现在我把两个电池按如下接法进行连接。

|--------------------- -------电阻(1欧姆)--------------------|
|                                                                                 |
|--- (负极)电池1(正极) ----- (正极)电池2(负极) ---|

此时,电阻的电流为0.6A,功率为3.6W,按你的说法,电池1的消耗功率为1.2V*0.6A=7.2W? 电池2消耗掉7.2W-3.6W=3.6W?

你的错误在于,电池2并不是一个电阻。你应该把电池1和电池2一同看为一个电池组,这个电池组为0.6V,输出为3.6W,而电阻也正好消耗了3.6W。
二极管内部存在结电场。不能简单地按电阻来算。

网友C:
呵呵,不过在此也声明,我不是科班出身的。特别是出来工作后,就更是有点结果导向了,没有什么东西都去按理论去算。而且当前是做软件的。给你回贴只是根据我现在的自己的理论体系得出的推论、假定。有什么错误,大家请予以指正。

网友C:
这个特性曲线无非是说明二极管的压降不是书本上固定不变的,而是和流过其电流大小相关的
说明不了你说的计算方法
P=UI显而易见,干嘛非要往导通电阻上扯呢?

顺便搭个车,求解释

10# Tinnal  ...
引用 网友G:

首先,请重视数据手册的每一个图。别人是花了很多的心血上去测试的。绝不只是为了证明“二极管的压降不是书本上固定不变的”。但这些数据是否应该在特定应用上考虑进去,就得看具体的情况。
第二,在功耗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往导通电阻上扯。

P=UI的问题,我上面的贴举了下电池组的例子。要不你用你的理论先把那个问题给我回答一下?

网友C:
算了,可能是我自己对二极管功耗的计算也不了解吧,不再跟贴了。反正这个话题也已经超出楼主的问题范围了。

网友G:
第一:电阻上的功耗是0.6*0.6*1=0.36W不是3.6W
第二:电池1的输出功率是1.2*0.6=0.72W不是7.2W
第三:电池2的功耗是0.6*0.6=0.36W也可以用0.72-0.36=0.36W而不是3.6W
第四:也可以按你说的把电池1和电池2看做一个电池来计算其输出功率0.6*0.6=0.36W,正好是电阻上功率
第五:第四和第一,二,三并不矛盾
第六:那个特性曲线可以用来查找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对应的Vf,从而Vf*工作电流得其功耗
第七:11楼没有错
第八:你错了

15# Tinnal

楼主:
同志们,  我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啊,   有好替代的吗?  满足我的要求的。

网友F:
更改二极管看来解决不了问题,弄个图上来另辟蹊径

楼主:
21# Lgz2006 me
没懂。

网友H:
23# xfgood3872 按T叔说的就好了,还能提高反向耐压,T叔是最实诚的老好人;P。
怕贴片的电流不够或散热不够,就两两并,共3*2只1N4007(够便宜,只是PCB面积大了点)。

网友I:
Tinnal,必须恶补电工基础!

楼主:
不要并联使用,谁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

网友I:
你想用来干嘛呢?

网友H:
找硅堆吧(其实也是多个二极管串联,VR叠加,VF叠加),倒是符合楼主的要求。
3W_3RW(3KV耐压

网友D:
1、楼上注意甚好,高压硅堆(高压二极管)是一个二极管封装尺寸的多个二极管内部串联的,楼主应该喜欢。

2、坚定不移的相信二极管的耗散功率 P=二极管的实际压降U*通过二极管的电流I,符合标准的P=U*I公式;

3、电池串联的电路例子,应该考虑电池内阻,否则所有的计算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