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or中文数据手册-段式 LCD (LCD_Seg)

楼主(2012-05-31):
特性
    2 到 768 像素或符号 支持 1/3、1/4 和 1/5 偏压 10 到 150 Hz 刷新率 集成偏压生成介于 2.0 V 和 5.2 V 之间,最高为 128 级的数字偏压控制,以实现动态对比度控制 支持 A 型(标准)和 B 型(低功耗)波形 显示屏的像素状态可以反转为负像 256 字节显示屏存储器(帧缓存器) 具有可选 7、14,或 16 段字符;5x7 或 5x8 点阵;和条形图计算程序的用户定义像素和符号图。
  • 支持 PSoC 3 ES3 硅修订版及以上版本。
符号图
概述
段式 LCD (LCD_Seg) 元件可以使用最高 16 倍的多路复用比率在不同电压水平下直接驱动各种 LCD 玻璃。 该元件提供一种简单的配置 PSoC 装置的方法以驱动您的自定义或标准玻璃。

楼主:
祥见附件

网友A:
中文手册就先收下了

网友B(2013-10-13):
lz的资料比较早…………

网友C:
先收下了 中文资料不太好找 谢谢楼主

网友D:
谢谢楼主 找了很久了 顶!

网友E:
英语不好的人只有靠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