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快速入门的8个技巧

楼主(2012-05-31):
DSP快速入门的8个技巧,TI DSP的选型、相关源码、了解复杂文档、高效的硬件开发.............掌握了这8点,你就打开了通往DSP设计研发的大门!! 1、TI DSP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 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 DSP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 大的市场份额。 TI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 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 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 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 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2)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列 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 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 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 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3)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 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中的VC33现在 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DSP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 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 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和C5X系列:C20,C25,C50 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 1)在TI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 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 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的McBSP编程,搜McBSP和VC5402 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VC5402和TLV320AIC23的接口以及编程, 搜TLV320AIC23和VC5402; 这样可以搜到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PDF文档说明和 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后做少许改动即可 2)版上发问 3)google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3、如何看待TI DSP庞杂的技术文档 新手进行DSP开发学习之时,常常感觉技术文档太多,哪本都有用, 哪本都想看,无从下手。 此时原则是只看入门必须的、只看和芯片相关的。根据经验,如下 的资料必看不可: 1)讲述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外设资源的资料可以只 看自己用到的部分; 2)C和汇编的编程指南需要看 3)汇编指令和C语言的运行时间支持库、DSPLIB等资料需要看 其他的如:Applications Guide,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等资料留待入门之后再去看体会会更 深一些。 4、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1)根据应用领域选择TI推荐的DSP类型 2)参考选定的DSP之EVM板,DSK等原理图,完成DSP最小系统的搭建 (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 口的连接等); 3)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一般如语音、视频、 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TI网站得到。外围电路与DSP的接口 可参看EVM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最好 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TI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 连DSP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4)地址译码、IO扩展等用CPLD或者FPGA来做,将DSP的地址线、数据线、 控制信号线如IS/PS/DS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在作硬件之前,需要看的资料有: (1)芯片数据手册,描述该器件的引脚信号、片上资源、电气指标和机械特性(如封装等),在做硬件前必看(TMS320F281x数据手册SPRS174J) (2)某一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描述该系列DSP的CPU结构、内部寄存器、寻址方式等(TMS320F28x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SPRU430D) (3)某一系列DSP片上外设用户指南,一般有很多本,用什么外设看相应的用户指南即可。 5、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软件开发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DSP的 片上外设,需要控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 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最重要的是程序、数据、I/O空间的译码。 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 1)看CCS的使用指南 2)明白CMD文件的编写 3)明白中断向量表文件的编写,并定位在正确的地方 4)运行一个纯simulator的程序,了解CCS的各个操作 5)到TI网站下相关的源码,参考源码的结构进行编程 6)不论是C编程还是ASM编程,模块化是必须的 在作软件之前,需要看的资料有: (1)汇编语言工具(TMS320F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SPRU513),描述汇编语言的基本格式、汇编器伪指令、汇编器参数、链接器和其他实用程序等,在做汇编程序开发前,首先看明白该书的第二章(描述Coff格式,是汇编语言的基础),该书的其他内容,可以在使用中再来查阅。 (2)汇编指令集(TMS320F28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Rev. D),SPRU430D),在做汇编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寻址方式(第5章,C28x Addressing Modes),具体的指令(第6章,C28x Assembly Language Instructions)在编程时查阅。 (3)优化C编译器(TMS320F28x 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SPRU514),在做C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C的运行环境(第7章,run-time environment),其他内容编程时查阅。 (4)更高级的编程方法,还有很多资料,如DSP/BIOS、函数库等,均有相应的优化指南,用到时再去查看。调试时,需要看的资料有: a.Code Composer Studio Getting Started Guide (Rev. D) b.Code Composer Studio User's Guide (Rev. B) 6、选择C还是选择ASM进行编程 记住一条原则,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 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 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编解码。但是针对 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选择。 新手编程则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7、选择什么仿真器 一般来说,买个并口的EPP就够了,价格便宜又稳定 8、关于TI 54X系列DSP的bootloader过程 请详细阅读TI文档SPRA618A、SPRA571,这些文档对boot的机制进行 了详细说明同时说明了利用hex500将*.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时, 需要编写的cmd文件的写法。

网友A:
楼主 能编辑下嘛 看着好累

网友B:
看的眼睛都闪小星星了~~~~

网友C:
眼睛好累哬!:dizzy:

网友D:
我直接复制下来,慢慢看

网友E:
我也觉得,编辑一下吧

网友F:
好晕。。排版什么的弄一下就好了

网友F:
这样子满眼星光 有木有。。。

网友G:
:Q好乱啊。。。

网友H:
写的真好

网友I:
文字太多了 看不下去了

网友J:
能精简一下吗

网友K:
复制下来慢慢消化吧

网友L:
很有道理

网友M:
呵呵,自己整理看,多谢楼主了,

网友C:
**固长点,但是每句都不便省去,道理深刻呢!

网友N:
DSP快速入门的8个技巧,TI DSP的选型、相关源码、了解复杂文档、高效的硬件开发.............掌握了这8点,你就打开了通往DSP设计研发的大门!!

1、TI DSP的选型 主要考虑处理速度、功耗、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容量、片内的资源, 如定时器的数量、I/O口数量、中断数量、DMA通道数等。 DSP的主要供应商有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 大的市场份额。

TI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 相比其它系列的主 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式上网以及无线通信应用,如手 机、PDA、GPS等应用。处理速度在80MIPS--400MIPS之间。C54XX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外设。 值得注意的是C55XX提供了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可以直接使用SDRAM, 而C54XX则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都只有两条。

2)C2000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列 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和异步), 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 的DSP,在TI所有的DSP中,只有C2000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 串口可以和PC的UART相连。

3)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 该系列以高性能着称,最适合宽带 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32bit,其中:C62XX和C64X是定点系列,C67XX 是浮点系列。该系列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该系列只提供BGA封 装,只能制作多层PCB。且功耗较大。同为浮点系列的C3X中的VC33现在 虽非主流产品,但也仍在广泛使用,但其速度较低,最高在150MIPS。

4)OMAP系列:OMAP处理器集成ARM的命令及控制功能,另外还提供DSP 的低功耗实时信号处理能力,最适合移动上网设备和多媒体家电。 其他系列的DSP曾经有过风光,但现在都非TI主推产品了,除了C3X系列 外,其他基本处于淘汰阶段,如: C3X的浮点系列:C30,C31,C32 C2X和C5X系列:C20,C25,C50 每个系列的DSP都有其主要应用领域.

2、设计中如何得到技术参考资料以及如何得到相关源码 原则是碰到问题就去解决

1)在TI网站的搜索中用keyword搜索资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 Application Notes,user guides 比如不知道怎样进行VC5402的McBSP编程,搜McBSP和VC5402 如果不知道如何设计VC5402和TLV320AIC23的接口以及编程, 搜TLV320AIC23和VC5402; 这样可以搜到一堆的资料,这些资料一般均有PDF文档说明和 相应的源程序包提供,download后做少许改动即可
2)版上发问
3)google搜
4)再不济,找技术支持,碰运气了

3、如何看待TI DSP庞杂的技术文档 新手进行DSP开发学习之时,常常感觉技术文档太多,哪本都有用, 哪本都想看,无从下手。 此时原则是只看入门必须的、只看和芯片相关的。根据经验,如下 的资料必看不可:
1)讲述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外设资源的资料可以只 看自己用到的部分;
2)C和汇编的编程指南需要看
3)汇编指令和C语言的运行时间支持库、DSPLIB等资料需要看 其他的如:Applications Guide,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等资料留待入门之后再去看体会会更 深一些。

4、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硬件开发

1)根据应用领域选择TI推荐的DSP类型
2)参考选定的DSP之EVM板,DSK等原理图,完成DSP最小系统的搭建 (包括外扩内存空间、电源复位系统、各控制信号管脚的连接、JTAG 口的连接等);
3)根据具体应用需要,选择外围电路的扩展,一般如语音、视频、 控制等领域均有成熟的电路可以从TI网站得到。外围电路与DSP的接口 可参看EVM或DSK,以及所选外围电路芯片的典型接口设计原理图;最好 外围电路芯片也选择TI的,这样的话不管硬件接口有现成原理图、很多 连DSP与其接口的基本控制源码都有。
4)地址译码、IO扩展等用CPLD或者FPGA来做,将DSP的地址线、数据线、 控制信号线如IS/PS/DS等都引进去有利于调试 在作硬件之前,需要看的资料有:
①芯片数据手册,描述该器件的引脚信号、片上资源、电气指标和机械特性(如封装等),在做硬件前必看(TMS320F281x数据手册SPRS174J)
②某一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描述该系列DSP的CPU结构、内部寄存器、寻址方式等(TMS320F28x系列DSP的CPU和指令集用户指南SPRU430D
③某一系列DSP片上外设用户指南,一般有很多本,用什么外设看相应的用户指南即可。

5、如何高效开始TI DSP的软件开发 如果你不是纯做算法,而是在一个目标版上进行开发,需要使用DSP的 片上外设,需要控制片外接口电路,那么建议在写程序前先好好将这个 目标版的电路设计搞清楚。

最重要的是程序、数据、I/O空间的译码。 不管是否纯做算法还是软硬结合,DSP的CPU,memory,program memory addressing, data mem.ory addressing的资料都需要看.
1)看CCS的使用指南
2)明白CMD文件的编写
3)明白中断向量表文件的编写,并定位在正确的地方
4)运行一个纯simulator的程序,了解CCS的各个操作
5)到TI网站下相关的源码,参考源码的结构进行编程
6)不论是C编程还是ASM编程,模块化是必须的 在作软件之前,

需要看的资料有:
(1)汇编语言工具(TMS320F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User’s Guide,SPRU513),描述汇编语言的基本格式、汇编器伪指令、汇编器参数、链接器和其他实用程序等,在做汇编程序开发前,首先看明白该书的第二章(描述Coff格式,是汇编语言的基础),该书的其他内容,可以在使用中再来查阅。
(2)汇编指令集(TMS320F28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Rev. D),SPRU430D),在做汇编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寻址方式(第5章,C28x Addressing Modes),具体的指令(第6章,C28x Assembly Language Instructions)在编程时查阅。
(3)优化C编译器(TMS320F28x Optimizing C/C++ Compiler User’s Guide,SPRU514),在做C程序前,首先要看明白C的运行环境(第7章,run-time environment),其他内容编程时查阅。
(4)更高级的编程方法,还有很多资料,如DSP/BIOS、函数库等,均有相应的优化指南,用到时再去查看。调试时,需要看的资料有: a.Code Composer Studio Getting Started Guide (Rev. D) b.Code Composer Studio User's Guide (Rev. B)

6、选择C还是选择ASM进行编程 记住一条原则,TI的工程师在不断改进CCS的C程序优化编译器,现在 C优化的效率可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当然有的时候如果计算 能力和内存资源是瓶颈,ASM还是有优势,比如G.729编解码。但是针对 一般的应用开发,C是最好的选择。 新手编程则选择C和汇编混合编程更有利一些

7、选择什么仿真器 一般来说,买个并口的EPP就够了,价格便宜又稳定

8、关于TI 54X系列DSP的bootloader过程 请详细阅读TI文档SPRA618A、SPRA571,这些文档对boot的机制进行 了详细说明同时说明了利用hex500将*.out文件转化为*.hex文件时, 需要编写的cmd文件的写法。

网友O(2012-07-08):
哈哈,世上还是好人多啊!有编辑还有排版的,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P:
我个人感觉DSP就是比单片机的寄存器多了一些而已!

网友Q: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R(2012-08-27):
楼主这个资料很给力啊支持一下

网友S:
从里面能收获不少东西,很多内容都会对工作有所启发。

网友T(2013-08-02):
好贴  适合新手

网友U:
恩恩。。看完了之后,发现学习了。。。

网友V:
呵呵,楼主好人,从TI DSP的选型、相关源码、了解复杂文档、高效的硬件开发等方面都介绍的很清楚 ,初学者认真读了,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