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输入电流在10nA时用什么运放啊

楼主(2012-05-31):
各位大侠好:如题,在输入源内阻很高时,我在选择运放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而且偶只能用便宜的运放  我的输入电流是低频

网友A:
nA,真没做过

网友B:
请问,输入源是电流源吗?如果是的话,那你可以选择电流放大器,此时输入源内阻大的话,这样选择的范围就很宽了,因为电流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偏小,。
再者,由于输入电流的信号较弱,故需要使用低偏置电流的运放,即Ib要小。
你可以登录ti.om.cn->运放>精密运放>Low Input Bias Current/FET Input,即http://focus.ti.com/paramsearch/ ... eId=NODE_STRY_PGE_T
例如OPA348就是一款低Ib的电流放大器,即Ib=0.5pA,并且价格也不高。如果要求性能更高的话,只能选择价格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