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a转换如何产生负电压

楼主(2012-05-31):
请问各位是否有方法用stm32产生-3v到0v负电压,求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比如外扩芯片等,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运放方向,可以采样电流来采样电压。

网友B:
运放反相放大既可!

网友C:
双电源运放反向放大。。。。

楼主:
如果要用0到3.3V产生-5V到5V的电压,该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D:
比较,放大,即可.

比较是偏移量.想偏多少就多少,-----减法
放大是PKPK,想多少就放大多少.

问下:你的DA更新速度是多少?多长时间更新一次?我现在是不断更新同一值,输出三角波----关波形发生,慢慢更新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产生0-3.3V频率为0.05HZ,谢谢指导,现在电路为初学者不知道怎么下手,谢谢

网友D:
双电源运放.

第一级:
反相输入:负端,
反馈接负端
正端接个固定电压----偏移量.
-----------就是你0~3.3V的中点:1.65V处,偏移多少电压

第二级,反相.

这样就行了,

网友E(2012-10-31):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为题解决没???我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求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