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实现多个485芯片自动数据流向控制双向传输

楼主(2012-05-31):
如题
多个485芯片自动数据流向控制双向传输,该怎么实现
目前我做出了2个的如图,请教这个图有没隐患
因为我传输数据没出现问题
如图

如果是多个485要该怎么做呢
1对多的连接方式,请高手帮忙啊

楼主:
没高手出来指点一哈的:'(:'(

网友A:
俺是485高手

楼主:
还是 没高手来?顶起

网友B:
用BAIDU搜一个就是了。

网友C:
最好在差分线间加TVS管。走线过长(室外超过10米,最好加防雷保护)

网友D:
1对多的连接方式,得用些 门电路来组合出逻辑功能了

楼主:
1对多的连接方式,得用些 门电路来组合出逻辑功能了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稍微具体点么,我试过加各种门组合逻辑
但就是信号不通

网友E:
一对一,没有必要,把2头的AB直接短路就可以了。
要这么做,最好用一个MC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