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牛”哥们!

楼主(2012-05-31):
我有一哥们太牛了,做了一个电笔居然用发光二极管代替了氖泡,结果大家可以想象的到。。。。。。。。。。他居然学的是电气专业。把我逗晕了。。肚子疼啊。。。。

网友A:
灯亮了,他挂了。呵呵。

网友B:
严重脱离实际啊

网友C:
如果1M电阻没有撤掉,二极管不亮,但是手感不错

网友D:
求科普,氖泡的阻抗更大吗?

网友E:
没事 电不死

网友F:
楼主没确认那哥们的电路,未必就不行。

1. 使用很大增益了达林顿,窜个10M以上的电阻,接个电池驱动LED效果比氖管看着舒服着捏。
2. 现在有很多高亮度LED (特别是绿色的)只需要非常微弱的电流就能点‘亮’--当然是非常微弱
  有些LED一端接到几十伏特电压上,另一端悬空,只要用手摸到LED塑封管壳时都能看到发光。。
   取代氖管未必不行的哦.

  当然氖管的齐辉电压,LED做不到。
  简单串连起来用于量测目标是否为安全电压,LED可能不好使了。

楼主:
我的那个哥们测了一下220一直咧嘴.

网友G:
现在市场上有的电笔就是内置led的,里面还有两节纽扣电池和一个三极管

网友H:
不是一般人,很有想象力。

网友I:
这个你还别说,哥们以前还真干过用发光二极管代替氖泡的事。
有一次,哥们电笔的氖泡不亮了,我就用一个发光二极管的一端插在电笔的屁股上,然后把电笔前端插在电源插座的一个孔里面,再用手指摄住发光二极管的另一端,如果发光二极管亮了,说明电笔插在了火线上。

网友J:
看看LED发光管工作电流和人体所能承受的安全电流,就知道行不行了。:)
安全第一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这朋友的头像跟某人很像啊,有剽窃嫌疑

网友F:
回复 网友K:
这位哥们,你当真提到一个连我也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了,

我在上二姨时更换这个头像前,
我用人格担保我没有看见过二姨有谁用这个头像的ID,
(具体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看见过)

但是,后来,我确实也有看到一个ID也使用这个图片,

我只想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了,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