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25和IRF530N

楼主(2012-05-31):
做了一块板子,单片机给出PWM信号给IR2125,其原理图如下

530N的D2作为一个变压器的输入,变压器另一输入为23V直流,D2为大电流,   我现在想减小这个电流,已经把R6~R10都换成1欧姆的并联,但是电流还是大,有什么方法减小电流吗? Vgs为0电压,|Vds|=|Vdg|=23V。
现在530N发热很严重,加了散热片还是很烫。 想减小电流。谢谢。

网友A:
你应该减小负载,减小电流。

楼主:
减小哪个电流?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教啊。

网友B:
把1R的电阻去掉1到2个试试

楼主:
去掉的话,电阻变大了,功率加在1R电阻上,会不会烧。

网友A:
更改变压器参数,减小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