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DS18b20测试程序是否加上拉电阻?

楼主(2012-05-31):
各位大侠:
    DS18b20测试原理图上,DQ总线上是否加上拉电阻?加多大上拉电阻,加和不加有区别吗?多指教

网友A:
一般4.7K,为了省电10K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希望得到你的指导:
、   我自己写了一段代码(单个DS18B20),初始化OK,然后读出的温度数据:0xff,0xff,  然后从网上下了一段代码 读出也是0xff,0xff,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按照了时序,是不是DS18b20数据线长的原因?

网友A:
估计还是时序的事,你用什么确定你的时序正确的,示波器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