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的电流是S极流向D极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31):
唉,这个去问问百度就已经很清楚了呀。

楼主:
百度???老大,百度跟书上说的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B:
方向都行

还有就是这种场效应管的G极导通电压我看特性曲线是低于0的地电平,但我看一个电路好像就最低也就是0V?何解?
***********************
你看到的特性曲线低于0的地电平是因为以S极为参考点而已。
只要G比S低(低于Vgs(th))就能导通,不用管G是低于0地电平还是高于0地电平。

网友C:
Vgs<0   不是Vg<0

网友D:
查了下模拟电路书,是S流向D

网友E:
只要体二极管对电路没影响,可混用。
把D S之间看做一段导电线,里面充满自由电子,自由电子的浓度可控。
导线的两端有电势差,就会产生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我再问一下呵呵。。。
意思是在GS导通情况下,可以从S流向D,也可以从D流向S?流向根据DS的压差决定?
我也没仔细看书,场效应管用的少,不是很明白,一直都按照三极管的开关思维思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体二极管?就是那个在场效应管理特意加的一个起什么作用的二极管吗?
昨天看到一个人说 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在导通的情况下,是S流向D。在G悬空的情况下,SD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不知道这句话对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麻烦我再问一下呵呵。。。
意思是在GS导通情况下,可以从S流向D,也可以从D流向S?流向根据DS的压差决定?
我也没仔细看书,场效应管用的少,不是很明白,一直都按照三极管的开关思维思考。 ...
引用 楼主:

不错,只要哪边电位高,就从哪边流向另一边。
有体二极管的存在限制了在某些应用中你必须选择让电流从S流向D,因为如果你选择让电流从D流向S的话,体二极管的存在会让你关不断这个MOS。
电流从S流向D还是D流向S在实际应用中都存在,例如锂电池充电控制中用的MOS管就是,两个MOS背对背串起来用,一个MOS电流从S流向D,另一个从D流向S。

网友F:
都可以流

网友G:
对于结型场效应管,电流既可以从S流向D,也可以从D流向S。
对于绝缘栅型场效应管,N型管电流从D流向S;P型是从S流向D。
楼主说的是“P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应该属于P型缘栅型场效应管。
这个可以联系三极管来**。场效应管的三个管脚G、D、S分别对应三极管的b、c、e三个极;N型场效应管对应于NPN三极管,P型场效应管对应于PNP三极管。

网友B:
楼上,你错了

网友H:
从书上看的感觉就是结型的是靠两扇门的关合去控制电流。。。闸型的是靠铺的路的厚薄去控制电流。。。。VGS决定平均缝隙和平均厚度。。。。D级和S级上的势差方向决定缝隙的厚度那头大那头小。。。小的那头(高势点)夹断的临界值(取决于高势端和G级之间的电压差等于Vgsth)的就是电流稳定的临界值。。就是放大区的开端值。。。。基本没用过完全看书上那些图描的。。。。

楼主:
12# lyjian 您能弄几个图上来,再说说么?听得不是那么很理解。回头也传一个图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MOS管就3个腿,自己搭个电路测试一下有多难
何必去理会别人怎么说,自己验证最实在

网友B:
常见的电流N管S到D、P管D到S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谢谢您了
我正要做测试。手里忙别的事情,所以耽搁。先问问大家。只是想讨论下,看有没有更好的鉴谛,我觉得问题只有又讨论才更深刻些。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盲目实践,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再次感谢您能回复我。
我还是那句话,愿意讨论的就留言,不愿意的也不勉强。

网友I(2013-01-06):
阅读本文,我明白了FET的原理及其作用,O(∩_∩)O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错,只要哪边电位高,就从哪边流向另一边。
有体二极管的存在限制了在某些应用中你必须选择让电流从S流 ...

lyjian您好,我的理解是:
   体二极管在电路中起到了升压的作用,而且体二极管的正向在源极,让源极电压始终比栅极电压高,此时P ENH就无法关断了。这样对吗?
   那么体二极管的正极什么情况下连接到源极,什么情况下连接到漏极呢?

网友J:
场效应管出来也不少年了吧,总觉得这些应该是常识,是基础,可是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看来得好好研究一下了

网友I:
AP4501GSD,这是Samsung 214T电源板高频部分的一个器件,从其数据手册的原理图上看,设计者正是考虑到了体二极管的问题!但是,很显然,如果按照我自认为的体二极管的升压作用的话,肯定是不对的,有哪位前辈可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吗?

网友K:
1,P沟道增强型的电流方向为S流到G极;
2,P沟道增强型控制VGS=VG-VS<0。

网友L:
场效应管导通以后相当于一根导线,电流往哪边流都可以。

网友M:
S是什么,源极,什么叫源?源头的源,所以电流从S进去,D出来,G是控制极。但是你从D流入,S流出也是可以的,比较不常见吧。

网友N: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O:
你查你要用的管子的手册,里面有保护二极管,低电平端接二极管阳极端不就能判断了。

网友P:
MOSFET的电流是可以双向流动的,当MOSFET导通时,D-S间相当于一个电阻。
但是有些应用需要注意,就是由于MOSFET的有一个体二极管,N沟道的体二极管阳极接S,阴极接D;P沟道体二极管阴极接S,阳极接D。
因此,当你想双向流电流的时候需要注意,因为体二极管的存在,可能导致在你想关断MOSFET时引起误导通(电流从体二极管走)。
事实上,这个体二极管在某些感性负载应用中可以起到续流作用。

网友Q(2013-08-01):
难道模电书上没有提?

网友R:
引用 楼主:
18# lyjian
您好,谢谢您了
我正要做测试。手里忙别的事情,所以耽搁。先问问大家。只是想讨论下,看有 ...

随便画了一下拿N管来说:
比如:
OUT 为输出,IN为0或是5V输入端;
当,IN输入0V时,OUT为0.3V左右,由于内体二极管作用,3.3V分压等此电压,此时管子导通;
当,IN输入5V时,OUT为3.3V左右,由于内体二极管不作用,3.3V由上拉决定,此时管子截止;

怎么流通你懂的。

网友S(2015-01-04):
还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T(2017-12-20):
那到底如何正确理解MOS的电流方向呢??